笔记本通病二

楼主(2011-11-29):
东芝M200,M300??CPU下面的NEC大电容问题,更换为6个330就OK

ACER 4520的机子C433的另一端到空槽焊点上的线断了

DELL 1420 都是短路 都是C113电容坏了 就在网卡附近 ,

DELL D510\D600等机电池能用,外接电源不能用,是那个FL2靠那个电源头旁边的电感虚了。

IBM 联想 通病TB SHIP H8 SHIP IBM/LENOVO SHIP??容易坏,且 该处易进水腐蚀短路或断路 ,

ASUS AJ8笔记本连续遇到几台开机不显示的机器.都是因为南桥烧坏引起 。

COMPAQ CQ40 其中的一个通病故障:能开机,但键盘灯不停地亮,没显示,电流能上到1.多。解决方法:把内存,电池都拆下,开机键按几下,再装上就没事了

IBM X31,故障:按开机键电源触发,指示灯状态工作正常,故障代码卡显示00,这种一般都是X31通病,要不就是MAX1845坏,无1.2V电压产生,要不就是MAX1845边上那个C683电容坏或性能不良.拆机,先从简单入手,裸板测量,3V,5V正常C683电容无1.2V电压,换上一个同型号的测试,正常! IBM R61I系列的机子,出现开机掉电的,在掉电后3。3V和5V。1。5V都还有,1。8V没有了。发现多数是显卡后面的电容有短路现象,主要看有没有烧黑 。

ASUS Z9100图纸.此机不触发有通病换C225

联想Y300 北桥发烫??给内存供电的MAX1715边上F1保险损坏 " 。

联想E200? ?开机死机,多为BIOS刷坏引起的。

联想Y200??跑38不过内存多为BIOS损坏。

联想E390关机死机 南桥问题

联想E390 19V短路一般是电容和二极管击穿 联想E390与E420A外观一样,

联想旭日150??CPU供电芯片易虚ADP3205

联想125开机画面死机,大多时南桥虚焊 联想的机器IO易虚 。 联想的内存接口易虚 , 联想的机器BIOS爱坏。  联想的机器电源口爱坏 。

HP的机器不用原装电源 进系统后鼠标乱跑.

康柏1700花屏,多会屏线损引起的。

康柏1800白屏,多为液晶屏的供电保险损坏引起。内存接接口易虚。

康柏N800V 自动重启多为散热引起。CPU风扇脏引起。 .

HP NX 6120、6130,进系统死机,压着可以用,加焊南桥,OK,(通病)

HP DV4000不亮机,压南桥亮,重做,OK

HP NC6000不充电,测充电电感只有1V左右的电压,换MAX1772,故障依旧,发现MAX1772旁边的电阻R1065阻值为0.96千欧,换2欧电阻,OK。

HP DV2000不充电,查充电芯片MAX8725E工作条件,发现10脚无高电平,查电路得知为IO控制,更换IO,

HP V3000??显卡易虚。

HPNC6000??CPU供电芯片虚焊。

HP NX5000 不开机维修一例------主板断线 引起CPU供电没有 .

HP NC4010 不充电??标01C电阻损坏

HPNC 4010??加电掉电 CPU供电MOS管击 穿。

HP DV1000??PC87541V IO易虚,坏。

HP DV2000,3000开机不显一般是显卡虚焊,农民工都知道。

HP M2000 南桥爱坏 。 HP的机器加电不显多为 IO虚焊,IO鼓包 HP的机器公共点19V短路多为滤波电容击穿引起。

康柏X1000的显卡板接口易虚焊 。

康柏B200 跑乱码,不认内存,都是BIOS的问题。

康博N620C 不过显卡BIOS问题

康柏NC610 电源板易坏: ,  康柏机器CMOS电池没装和没电会自动开机 HP不过CPU,一般是CPU供电芯片虚焊。 康柏机器I/O和晶振易虚焊

神州优雅 M735T的通病 插上电源,待机3.3V 5V正常,按下开机健没有反映、开机键也没有跳变,COMS电池没有电<记得有几款机型是电池没电也会开不了>..换后一样。BIOS芯片刮后洗后一样,按住BIOS正常。加焊BIOS坐OKK,这个以前有修过两次,也是通病

惠普H541,540和6520S机子,他们的板子相差不多,雷击后最容易坏南桥旁那个Q517的N沟道MOS管,有的网卡、I/O、一起坏有的单独坏,但大多会坏。

明基R55 不过内存,电流1.08A ,将新显卡重新加焊故障依旧,原来是时候测试卡走代码都亮了,现在测试卡走0A ,将显卡拆除,上卡故障代码依旧刷BIOS OK。

华硕A3V通电无显示,网卡背面的电阻坏了 。

d520 不开机,电流0.08 一般都是 SN0508073 坏了,没1.0 电压输出.换了都好。

SONY CR、SZ系列独显的能跑电流无显示,显卡重做 BGA .

网友:
必须顶下,虽然这种帖子有很多了

网友:
挺好的 能学到一些知识

网友:
不错,要存下来,方便以后查看

网友:
有的也不一定

网友:
HP的机器不用原装电源 进系统后鼠标乱跑.
后面怎么没了,就这么简单的通病?

网友:
很好借签一下。

网友:
不错,顶一下,楼主看来维修年龄不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