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解决华硕待机0。02拿掉BOIS电池自动上电装上电池开不了机。

楼主(2011-11-29):
昨天接了一台N80V机器屏碎了,据说外接显示进系统正常,换屏后开机居然按开关无反应,待机电流0.02,无变化。。。。。。

拆开主板,上电源,电流0.02,按开机键无反应,华硕的通病,CMOS放电试试,奇迹发生了,插电源自动开机了,但是屏幕无显示,以为CMOS放电好了,没想到重新开机按开机键又无反应了,在放电,自动开机,屏幕不显示,外接试试显示正常。。。。。。
换屏居然出现这样的悲剧???
开机电流0.02,按开关没反应,量待机3V5V正常,开关3V也正常,按开关3V有跳变,量LID_SW#居然只有0.5V,问题找到了,量此信号阻值500多,找了半天就只找到了一份图纸,(没点位修华硕蛮浪费时间),只能一个一个跑LID_SW#的相关零件
LIDSW#U4502转化出来,然后LIDSW#经过+3VA_EC上拉到3V,通过R3106转化为LID_SW#
LIDSW#3V高电平正常,R3106一端3V正常
LID_SW#LCD_BACKOFF#相与到INVERTOR CON,D4501正常,
LID_SW#发到IO,通过IO来控制,此图纸的IOIT8512,但是实际主板用的IT8752控制,跑线路发现LID_SW#发到8752的第21脚,此处有可能是IO坏了导致LID_SW#拉低,先放一边,继续找相关零件
通过休眠开关来控制LID_SW#电平的高低,
SW5606未打零件
整个图纸,就这4个地方,,排除1,2,4三个,就剩下IO了,这个好办,直接把21PIN翘起,
量休眠开关的LID_SW#,有2.8V电压,看来应该是IOLID_SW#拉低了,不多想,直接找个IO换上,插稳压电源待机0.02,按开关开机了,接屏显示正常了。至此维修结束,到现在没明白为什么换屏会把IO搞坏?

网友(点评):
带电池换屏的大有人在

网友(点评):
听楼主对LID信号的分析描述后感觉对你对这个信号的来龙去脉不是很清晰。

网友:
LZ有没有在撬起21PIN的时候试下能上电不?
换屏的时候是不是忘记拿电池了哦,导致EC坏了~

网友:
没有啊 客人急要怕节外生枝

网友:
屏不是我换的。是客人给其他人换的,不亮后搞不顶回来找我的

网友:
如果带电换屏的话,EC坏的可能性很大。我已经遇两次了,我是换高压板

我也遇到过两次。不过不是我换的,我一般会记得断电。呵呵

网友:
看标题还以为是CMOS电路的问题呢?

网友:
不错啊,学习了

网友(点评):
警告。别灌水啊。

网友:
休眠控制信号的对地阻值应该是多少?

网友:
我修的板,没找到一个点位图的啊,你们的点位图都哪来的啊???有的话修板容易多了啊 !

网友:
我还没碰上过。按道理不会啊。我经常带电池换的屏,看来要注意了

网友:
技术是无此镜的 共享是大无畏的!希望大家一起进步学习·

网友:
这个板经典上次修到一个忘了拍照了,估计原来的故障是休眠键坏导致暗屏结果一个伙计不会修把显卡先干了,未果,目测跑电路不认识EC把理光的读卡器芯片当EC给吹了助焊剂还不清理,然后又把休眠键及附带电路给拔了可能亮机了,然后给客户报了个天价说是换独立显卡板才好的。客户不认可价格,那恢复原故障,那伙计他把屏接口保险电感翘掉了两个,暗屏了,交给客户,客户自行淘宝买显卡换上还是暗屏,于是到我这里来修,报价,换上电感好了,告诉客户休眠键人为破坏掉了要修好另加钱,客户不在意那个功能,于是收钱。 感叹啊!SB伙计连EC都不认识就敢出来混!

网友(2012-01-09):
带电换屏的吧。很多非专业维修都不知道这样会出事故的

网友(2012-04-28):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用,挣到钱才是NB

网友:
EC坏造成拉低休眠信号     那为什么放下电机器也能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