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2241V的显示器

楼主(2011-11-29):
今天接到一台冠捷2241V的显示器  故障是亮一下就灭,拆开后没发现明显问题  我就找了两根19寸的灯架子试高压板 结果常亮,难道是灯管? 这个显示器是两灯的,我就用一根19寸灯架子  另一根是屏里的  常亮  然后测试上根灯管时发现有响声   还没等仔细听呢  一股味扑鼻而来  所对应的升压管糊了,型号是:APM4548A的  这个片子用什么代换呢   谢谢各位了    还有就是不是 所对应的那根灯管虚焊了啊!

网友:
不懂有点深奥 等楼下高人

网友:
脚位怎么用的

网友:
楼是真的高见

网友:
P+N,双MOS管,,,

网友:
脚位及参数,,

网友:
应该灯管有问题 管子最好用原型号换。

网友:
灯管坏了,型号最好用同样的

网友:
换灯管,再改块高压板

网友:
冠捷的机器毛病都是奇形怪状的,换灯管吧

网友:
谢谢各位   不是灯管的原因,走了不少弯路 还搭上两个4606   最后拆掉了一个6KV的无极性电容解决了   还没试机器呢  呵呵

网友:
你的高压板还是别修了    修了可能得要返修的   直接改高压板和换灯管就可以了

网友:
机器修好后用了不到半个月返修了,这次改完高压板也不行  只有拆屏了   换灯管后问题解决了 又把原高压板恢复了,只是手头没有22寸灯管 只好用19的上了   四个角有点暗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