捡了个600W电源

楼主(2011-11-29):
今天在垃圾佬那里扫店 顺回来个600W的电源 全英文的标注 双路12V 拆开后发现N多电容鼓包 爆浆
逐一寻找代换电容 发现两个大电容有一个鼓包 200V 1000UF的 寻遍市场也没有找到
求高人 这种电容是不是假的 怀疑是470uf或者330uf的换皮的 准备拆两个普通电源的200V 470UF 代换 不知道可不可以

网友(点评):
可以 ,只是带负载的能力弱了 可用680的代替

网友:
200V 1000UF是有的,最好用原来的容量。

网友A:
两个串联在一起不就行了

越串越小,并联还差不多

网友:
470uF带600W有点累。
还是找找1000uF的吧。
实在找不到,200/680的将就用。

网友:
这种是有的,还是找大一点的比较好,用起来省力,呵,多去找找会有的

网友:
楼主我说的串联难道不行吗?说错了吗

网友(点评):
兄弟没事先学习下电子元件的原理在帮别人解答问题,你这样帮别人是帮倒忙。 电容的容量是要靠并联来增加的,不是靠串联的。

网友:
工包货色 修好不一定能用多久的

网友:
用200v 820uF的吧,市场上可以买到

网友:
还是跟原值一样的好了

同意 电源当初设计 必定有它的道理 尽量电容代换 应大于等于原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个串联在一起不就行了

串联?应该是并列接吧!

网友:
应该用原来型号的换,要不功率可能小了。

网友:
淘宝上找找

网友:
这个电容不缺,在好一点的电源上能找到,我现在手里就有一个1000uf   200v   85度

网友:
翻遍垃圾佬的货仓 也没有找到这种电容 为两个电容上淘宝买不值得啊 唉 现在愁得慌 不行就用低容值的试试看吧 感谢以上各楼层热心回答 晚上梦乡里送各位一人十位苍井空~

网友(点评):
感觉楼主比较认死理,变通下先随便找个 470 560的换上把电源点亮最后电源启动后没别的问题后再想办法找1000的或者看你电源里面的空间容许的话可以用4个470的或者560的2个并联来代换 基本没问题。

网友:
两个电容串联以后耐压值下降,是原来单个电容耐压的一半。200V的是不能用的。

恰恰相反

网友:
200V 1000UF是有的,昨天我维修长城btx-500w的也是这种电容。

网友:
估计这电源功率对一般客户作用不大,实在不行换小一点的也行,只是输出功率低一些

网友:
梦到苍老师的飘过

比永远多一天 -5 严禁灌水

网友:
两电容并联,容量增加,电压不变,两电容串联,容量减小,电压压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