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CS52GB 不加电维修 已好跟大家分享下

楼主(2011-11-29):
客户拿来一个日本带回来的索尼CS52GB 集成显卡的不加电 待机电流0.006A 按开关没有反应  拆开仔细观察了下IO BIOS 时钟芯片中间有进水的痕迹 于是先拿洗板水把这部分清洗了一边 补了下焊 还是那个样 待机0.006A 测得开关没问题 也有3.3V电压。开始换IO 华邦WPDE775LAODG  换了2个IO 其中一次待机电压到了0.023A左右 不按开关 老是不停地在0.006A-0.023A跳动 而另一次和一开始一样 测了下IO的时钟 0.65V  0.26V  IO周围的电阻 电容没有明显开路和短路。   从这网站上搜了下这个索尼本本有没有通病啥的 , 没有找到这个型号,都说索尼本本保护做得好 容易保护 放了下电 还是那样 开始怀疑BIOS 了 但这个BIOS没有找到 没办法了,通知客户得换主板 主板来了我想看看那块能修好不 就量下了好主板的BIOS 8个脚电压 有发现了 好主板bios的第1脚有2.7V  第6脚有0.45V左右的 电压 而原来主板bios第1脚有3.3V电压 第6脚没有电压 0V , 看了下好主板的待机电流是0.007A  而原来的是0.006A 。我把好主板的BIOS拆下直接换到坏的上面 插电 待机电流0.007A 量了下BIOS 1脚有2.7V  第6脚有0.45V 心中暗喜 不会好了吧 结果上电亮了。把好的主板BIOS读出来后开始刷BIOS, 坏主板的bios 我编程器不支持, 找了个台式机的8脚BIOS(和好主板BIOS一个型号)华邦的25X80 刷上后OK 搞定 。把本本上起来测试了一上午 OK 给客户打电话修好了 把发来的主板给退了。 sony

网友(点评):
BIOS参与触发,这种机器一来就用示波器打一下BIOS脚上的波形很快就能搞定

网友:
SCK,SPI总线系统时钟配置定义啊

网友:
首先佩服楼主的耐心和观察力,这个BIOS是参与触发的,如果BIOS的工作条件不满足,是不会触发的

网友:
把本本上起来测试了一上午 OK 给客户打电话修好了 把发来的主板给退了。
LZ挺厚道的

网友:
2脚5脚数据,6脚时钟

网友:
善于使用对比法啊

网友:
BIOS参与开机的不是很多!为什么lz这么肯定不开机是BIOS 的事呢?

网友(点评):
现在的笔记本BIOS不参与触发的才少。

网友:
     看了此帖子,学习到一样技术,就是发块主板回来,对着拆件修好,然后将主板退回。不过,楼主焊接技术,应该很厉害,焊接过得主板,还能给别人退回去。看来我得猛练焊功 了。

网友:
楼主这样就不厚道了。既然买了。主板又没有问题,退了有点什么吧。做事得有点原则吧。

网友:
应该说焊BIOS那个8脚管 还好吧  焊个脚多点的  可能看的出来了  退回去  人家不给退了  呵呵

网友(点评):
我也替楼主担心这事呢,看出来就不好了。

网友:
发来的主板成色很一般很多地方都有划伤 而且还缺个耳机插口(估计拆件用了) 这是事实 。我不是白白退得 给人家留了200元的 这也是事实

网友:

发来的主板成色很一般很多地方都有划伤 而且还缺个耳机插口(估计拆件用了) 这是事实 。我不是白白退得 给人家留了200元的 这也是事实   原来的主板修好了  多让客户付一个主板的钱 也不合适    双方都很同意 我觉得我还可以吧 还算是厚道点吧?

网友:
高手我学习了,没有白看这帖呀

网友:
对着修板就是快

网友:
有参照物还是找问题找得快啊

网友:
哈哈 楼主有两把刷子呀!买个新主板来修旧主板,旧主板就算修不了,可以换新主板给客户,反正你不亏呵!

网友:
BIOS参与触发。。学习了。。

网友:
嘿嘿 有点佩服我自己了诶 我先想到的可能是 susclk的简写  看上面的答案后 有点自信了 佩服楼主

网友:
你动了好发回来的板子,还能退???

网友:
有遇到过  进可乐了  后来也是刷bios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