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们请进请进。U50SI1没有H_PWROK.超郁闷。

楼主(2011-11-29):
神舟本子 板号U50SI1    SIS芯片组。
现在的故障是H_PWRGD前的信号已经全部到位  但就是不出H_PWRGD 和H_CPURST
刚开始以为是南桥给的H_PWROK、H_CPURST,以为换了南桥就OK了 结果依旧。后来仔细发现是北桥发出的这两个信号再次认为换了NB就应该OK了。事实却又一次打击了我。太郁闷了。请问有没有朋友们遇到过这问题的 帮帮我吧?
现在换过南北桥,刷过bios别的没有做过。不会是主板断线吧。

补充内容 (2011-12-4 16:32):
谢谢大家的支持。此板已放弃了。

网友:
就算南桥不发出信号也不一定是南桥的问题啊

网友:
现在的CPU 复位电压是多少? 查查PLTRST 到北桥的线路通不通

网友(点评):
没有点位图,只能跑线,但是我看了 这个线根本跑不通。去那里了 看不出来。 多谢。

网友:
不要那么快就干桥,先查下北桥的工作条件啊,供电,时钟。。。那些东东,掉件也很有可能啊

网友:
现在CPURST和H_PWROK都是0V(按真CPU也是0)  这机器是一修 原始故障就是这样的。换了全新的南北桥都一样的故障 基本上可以排除桥问题了。
在图纸上搜索只有PCIRST到北桥 PLTRST不到啊

网友(点评):
就是你说的NB-RST 查线路是否通 我遇到过不通的导致CPU复位没出来

网友:
既然是实地培训学员,为什么不问下老师呢?

网友:
问题出在南桥上 南桥工作条件是否正常 供电时钟复位 南桥RTC电路 南桥是否收到合格的PG

网友:
    现在是没复位呀。查南北桥的供电时钟复位呀.

网友:
北桥的时钟看下

网友:
好好查哈电路吧,应该是线路的故障导致的

网友:
H_PWRGD是南桥发给CPU的,CPU复位是北桥给CPU的,我觉得你的问题应该出在南桥部分,查一下它的工作条件喽

网友:
总感觉不是就卡在这两个信号这儿了,你仔细再看看,图纸上得东西仅供参考,桥周围的外围电路,仔细量一下,三极管,门电路,信号的上啦电阻是重点。小东西要注意。

网友:
一修断线可能性不大,CPU没RST,南桥不会发PWRGD,你看看北桥发往CPU的RST线路吧!本人没修过这故障,也不知道说的对不,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