彪哥最新做桥六字决。。。

楼主(2011-11-29):
一推。。。。。2翘。。。。3夹。。。。。

你这只是把桥取下来 重要的是后面啊
确实够彪
做BGA又不是练神功,搞得这么神秘兮兮的。。
打点胶你就推不动了

悠澜客 -10

网友:
哇靠  这样也能发帖啊    严重灌水……

网友:
貌似没见过上来就夹的啊,纯新手除外
有胶的一般会翘一翘,没胶的都是推完直接夹

网友:
什么意思我们都不理解啊!!!

网友:
s神马啊.......

网友:
很好很强大

网友:
焊接时咱是在芯片核心上面用镊子划动来晃动芯片,能看到芯片自动归位,楼主怎么个夹法,难道是取芯片?咱一般用真空吸笔来取,不容易碰到旁边元件。判断融化与否,依靠外接的放大摄像头,在屏幕上观察外边的焊点状态即可判断。

楼主发帖太随意了。不够严谨,对工作没有好处的。做事先做人。

网友:
一推,一般温度差不多的时候可以推着看看。。。2翘,有的桥外面没有胶,里面打了胶。很容易误导人的。3吗就不用说了。。。。。手稳就行了。。。

网友:
你不加热推给我看看呢!不翘能夹进去吗?

网友:
感觉有YY的嫌疑

网友:
如果不看标题会被人误解的……  嘿嘿  内容很有内涵

网友:
真的很不错,我是看到过了。。。不管你们信不信,我是信了。。。。。。。。。。。。。。。。。。。。。。。。。。。。。

网友:
这只是取片子吧,LZ标题党

网友:
咋是看锡球是否融化来的,

网友:
彪哥的应该是上来就仿生学鹰挠功我咔~咔~咔,三部曲

网友:
很YD的诀窍哦

网友:
再加把火侯

网友:
原来这样也行啊

网友:
要不了5分钟就完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