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9针 主板不跑码

楼主(2011-11-29):
联想 939针 主板不跑码  复位正常  cpu有时候热 有时候不热   核心供电正常 cpu换过了 请高手说下   哪里故障  该怎么修

网友:
这样问  太笼统了,没人能回答你

网友:
北桥,南桥 电压

网友:
这种单桥的板桥坏得多了

网友:
这种一般都是北桥问题啊

网友:
额~~~K8N5GM吧?你就直接干北桥就对了。虚焊的多。

网友:
CPU容易坏,桥容易坏

网友:
MSI的主板你把SB的供电管换掉试一试

网友:
估计是北桥虚焊了

网友:
估计是桥的问题

网友:
先刷BIOS试下,看下是联想的什么主板,有没有专用芯片。查查专用芯片,或压下北桥看看诊断卡上的码有没动,

网友:
必须是北桥虚焊,或者北桥坏

网友:
MSI的确实老是不复位,*脏话*!

网友:
联想939的集显C51板的北桥虚焊的很多,这种板的话不跑码 不显示 直接加焊北桥就得了,懒得去查其它的原因.

网友:
单桥的,加焊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