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30开机不正常

楼主(2011-11-29):
联想G430,有时看到logo界面,有时看不到,看不到是黑屏,稍微亮点,拔掉电源放电后有看得到,进系统,过滚动条后跟开机时一样,黑屏,灯管微亮,外接显示器责正常,有人知道么?????进PE也是正常的,装系统没用。。。-

网友:
官网显卡驱动试过没。个人感觉显卡驱动问题。

网友:
你说的黑的时候 应该隐隐约约能看见图像吧 ? 检查下灯管高压板   应该灯管的问题 建议你先外接个灯管试下

网友:
这主板用料是GM40 的北桥,这桥出问题多一点

网友:
先换一个屏试试。。。这机器是不是14.1LED呢?看那个接口。

网友:
这桥很容易虚焊。先加焊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