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DELL E173FPf液晶

楼主(2011-11-29):
我们这里很多使用DELL液晶显示的工厂及企业,现经常接到DELL液晶维修
今接到一台DELL E173FPF液晶不开机,这种板很特别的是电源驱动高压三合一的板,维修如下:
先看液晶背面图片

拆开的图片

这就是电源驱动高压三合一体
不开机,测量开关没电压,测量U851也没电压,再测量大电容C854有300V电压,说明保险及整流部分没问题,测量U850各脚电压不正常,排除IC外部没什么问题,确定电源IC坏了,准备更换SC6841,唉没这IC了
去找IC吧

网友(点评):
OB2268能代换

网友:
检查下后边有没有短路的地方  还有光耦 没问题    换个电源管理芯片试下

网友:
     作为一个专业维修的首先就是测量及分析,如一块开关电源板是根本没电压输出还是有电压输出,这很重要,及测量大电容300V是否正常,然后才测量电源IC这部分(现在开关电源都是电源IC的多),最后才决定维修。
     看
     问
     诊

网友:
我升为见习维客

网友:
呵呵  修的不错  思路清晰

网友:
思路清晰 向你学习!

网友:
思路清晰   又好的多发点

网友:
哈哈    在淘宝找了一块直接换上,现在淘宝这些配件超便宜了,我这块45元买回来直接换,换出来直接给客户看这样收钱爽多了

网友(点评):
其实这样也很好,换板后收钱也好收,而且换下的板可以再修上,或拆件用,,

网友:
路过,路都是走出来的,经验也是攒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