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三星R467 U502 原件型号

楼主(2011-11-29):
求三星R467 U502 原件型号

网友:
自己跑电路对照常用芯片比对啊,既然厂家把芯片型号擦去了,大家手里只要有板子,还不都是这种厂标嘛???

网友:
是待机电压的话就是51125

网友:
图纸上应该有详细标注

网友:
不好找啊

网友:
搞个图~上面有型号的!

网友:
下个图不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