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G31M3 V2的BIOS容量多大?

楼主(2011-11-29):
如题,V星G31M3 V2的BIOS芯片WIN25X40AVSIG用580U读出来只有128K。刷进去512K的BIOS文件,读出来仍然是128K,这是怎么回事?本来能跑码,刷完跑00了。
芯片

网友:
是4M的芯片,读出应该是512K的文件才对,你编程器是不是有问题了

网友:
bios芯片坏了,换个试试

网友:
唉,器件居然选错了,选成25x10AV,容量当然不对了。最后刷完老样子。

网友:
这主板又加焊了北桥,故障变了。在重植的过程中发现北桥边上弄丢了一个电容,重植好,加上电容,故障又回到了起点:诊断卡跑D4。原来遇到内存问题跑D4的,换了几条内存都一样,难道内存都有兼容问题?还是跟内存有关的其它问题?北桥坏了?没有更多的内存去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