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L-A690 代码过D5就E9不动 求救中》》》

楼主(2011-11-29):
还以为简单  在此论坛下栽了两次   可刷了BIOS都不行    忧闷中,,,,,,

网友:
没有找对

网友:
继续找BIOS把

网友:
COMS 跳线 不对, 你仔细看。  前2天我修过这主机, 当时修完不上电,结果因跳线疏忽 跑E9
  好了帮我加分哈。

网友:
都已经尝试了     还是不行   是有难度

网友:
刷边BIOSS试试,不行就作遍桥试试吧,

网友:
不行,弄下北桥试试了

网友:
D5卡内存  CPU得先换个

网友:
这板子爱都bios。你加焊一下桥试试,

网友:
换个芯片刷下BIOS试试、不行的话加焊下北桥吧!我遇到过BIOS程序坏的和桥脱焊的!

网友:
没遇到过,不予评论!

网友(2014-11-15):
测量电池电压是不是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