摔过的机器真难修啊

楼主(2011-11-29):
接连两天都接修客户摔过的笔记本,维修难度好大哦
第一个SL400,主板扭曲了,电流到1.2不跳变了,测试发现CPU无复位,南桥没有发出复位信号,测复位信号点对地阻值无穷大,于是拆下南桥,重新植球好了,复位有了,电流跳变,但是仍然不亮,客户说摔得严重了,这么修都修不好就不修了,白忙半下午。郁闷。

今天又接一台T61,也是被摔过的,拆机,测所有供电都有,CPU也有复位,检测卡代码FF00,压了一下南桥,就成NOIC了,MMD,真难搞,看来有的搞这个黑胶的HEM了 搞了之后估计也是不行的哦 估计北桥也得干 哎 这年头 修个本 真不容易啊

网友:
摔过的笔记本一般很少接

网友:
摔过的不是简单的病就换板   修上了也用不住   好几次了!

网友:
摔过点不亮的机器。一般修好也不稳定咯。简单修修,不行换板子吧

网友:
摔过的机子就是很不好修,昨天整了一天都没有搞定.东芝 L600 I3的CPU 板子变形。不知道哪里有断线。板子翘起来有时候电流看似正常。不敲的话电流在0.250A ,翘起来电流有跳变0.7---1.2.最后一失败告终。让客户换板子。板子价位很高。都在1000以上。客户还没有决定要修。

网友:
最怕桥下面摔掉点了

网友:
多发挥口才换个不就得了

网友:
摔过的要是不严重就直接换板,太严重了就告诉他。节哀顺便吧。

网友:
收了一台摔的惨不忍睹的机器,以为板子好修,哪里知道换了新NB后,内存数据线还是有断的,折叠板子也没用,只能报废,后来这哥们才不好意思的说,和老婆打架,老婆摔到地上,踩了N脚。真TMDD是无影脚啊。全是内伤。

网友:
上次修一台明基R45,南桥补了几个点,北桥也补了几个,搞了两天。客户用了几天就不稳定了。最后换板结束。

网友:
这年代摔本的还真多啊,我也接过几台了,现在手里还有一台,华硕的X50,不错的机子哦,屏碎了,板子拆下来,外观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上电还能开机,电流一直上到1.7,心里还高兴呢。接屏不显,以为只是显卡摔松了,加焊吧,还是一样,拆下显卡才大吃一惊,掉了少说也有三四十个点。这个本子只是要真只是显卡掉点不修真是有点可惜啊,淘宝上这个板都卖到900多。不干心对着点图把有信号的点补补看吧,补了几个点后感觉还可以,足足补了我一个上午。再上显卡还真能显示了,高兴啊,可就是花得什么也看不清,呵呵呵 ,我想可能显存可是NB也有掉点吧,修吧,没有结果,不修吧,真是不干心。

网友:
         我们这边,看见摔过的机器,只要板子稍微变形,简单修复一下,  不行,  通知客户换板,

网友:
同感,摔了的机子要是点不亮+屏碎的话,那基本上就是个报废品了。

网友:
摔的板子就这样,修起来还不稳定~~~~~基本上换班 要不后面返修的多啊 而且很多莫名其妙的问题出现

网友:
有很多是断线了的  没什么搞的

网友:
是啊,摔过的真的会搞死人,前两天搞了个联想3000G30的本子,南桥北桥*脏话*还是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