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芯片短路发烫,各位看下是什么芯片

楼主(2011-11-29):
8脚芯片   RTS1738  5HF5

如果没有这样的芯片,该用什么样的代换

网友:
查电路图。

网友:
在不清楚的情况下,一定要用同型号代换,淘宝网上有卖。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找不到,这电路图, 在内存附近,是不是集成运算放大器?  没有同样的该用什么代换

这是什么型号的机器,我帮你找找试试能不能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型号的机器,我帮你找找试试能不能找到

主板型号:P4X400DBP
如果有可能的话帮忙找下,捷波K9N5P-MX的电路图

网友:
楼猪,运算放大器都集成了、、、、、

网友(2015-11-11):
最好用一样型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