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电源,,,,,,通电保护

楼主(2011-11-29):
今天接了一个航嘉,,,,,刚开始,,,,风扇还可以转,,停了一会才可以点,,,现在一通电,,,,,保护

网友:
修好收十元么

网友:
修好了没有?

网友:
现在一接电源就是自动开机
不受控制啊,,,,,,,坏了一个三极啊.....

网友:
电源自动启动,,,无法关机,,,,,,一接市电,,,就自动开机,,,,,,根本不用接绿线

网友:
30元修一个啊

网友:
楼主你三十修一个挺划算的    在我们这边我给人家修一个都是二十五而与     要是再贵了人家不修了

网友(点评):
专修,,长城,,航嘉,,世纪之星,,,都有名牌的,,,杂牌的一边去

网友:
修好收三十 貌似我们这里都十

网友:
修一个30,真好!
我们这里买个二手的才25~30.

网友:
世纪之星什么时候能跟长城航嘉同行了,似乎不妥吧,修电源量大才有用,修一个确实挣不了几个钱

网友:
我们一般不叫客人修一般叫他们换

网友:
电源一般直接更换,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长城的二手电源才30-35元,你修一个要30??直接买一个好了。老兄在那地方工作的的,可以收到这人工费

30元不如买个二手的或换新的拉

网友:
真黑啊  修个电源30

网友:
自己用可以修,对客户直接是更换之。赚钱之!!

网友:
买个新长城,,也是100多啊,,,30块一般都收,,,同行25,,杂牌电不修

网友:
买个旧的才2 3十块    修那玩意危险的很  我有一次拿表笔测电压的时候  表笔打穿了  声音大的吓人  没把耳朵震聋算幸运的了 再也不修电源了

网友:
这是个典型的电容问题,看一看电容有没有鼓包,另外开关管也要查一下。

网友:
旧电源不值几个钱吧,换个得了

网友:
原则就该是能换就换,然后换下来的留下来,客户想拿走就拿走,不想要咱们就留下,闲的时候修来练练手,我现在手里这样的电源都十来个,都是这样下来的。好像都是名牌的多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