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被判死刑的方正科技显示器(白屏)修复全过程

楼主(2011-11-29):
朋友的朋友拿来一台20寸方正科技的液晶显示器,说:“是白屏了,让别人看了说是不能修了,屏坏了。如果不能修了就从我这里买一台新的,还急用!”插电试机,结果真是白屏,找了正常驱动板试屏,仍然白屏。测屏供电5v正常,屏保险正常,就对他说可能是屏电路板坏了,大家都知道屏电路上的元件非常难找,即便是能修复也需时日,但修复也存在风险,他最后选择了购买新的显示器,我把这台白屏显示器给他折了150元人民币,他很是高兴,兴高采烈的抱着新买的显示器走了。我从此的几天内也开始了和这台白屏结下了不解之缘,折磨也随即开始了。
       下边主脚登场亮相,拆开显示器,是2008年生产的,刚过了3年多点。检查电源、高压一体板电压正确,未发现元器件异常且能点亮灯管,驱动板在别的屏上能点亮,显示正常,确定故障原因就在屏电路板上,随之把电源高压一体板、驱动板放置好。
      开始拆屏电路板,这个屏是三星屏看图

看到楼主修好的屏好像满屏都是有竖的水印,不会是屏还有问题还是VGA线或屏线的问题?
坏的还能折150
楼主说的很详细,但是所配的文字说明的颜色,让人看起来很困难

网友:
看了感觉受益很多 楼主是真正修显示器的
少见的好帖子,建议楼主把图片、维修过程一起编辑到顶楼,给你加分。 另外,后面的不要灌水,如有灌水直接删除!支持好帖有多种方式,别污染了这样的好帖。谢谢!
看完了整个维修过程,功底不错,思路也比较清晰,造成白屏的原因90%以上是因为在维修过程中屏线插反所引起的!
修【屏的列子确实很少,。楼主威武

网友A:
拆开显示器,是2008年生产的
===================
08年生产的显示器  都用上09年生产的屏了?

补充内容 (2011-12-4 09:42):
0922 是表示09年第22周.不是代表9月22日

网友(点评):
你看到的 屏上的 0922 是9月22日出厂的屏吧 应该不会是 09年22月 地球人都知道

网友(点评):
讨论这个有意义吗?

网友B:
用可调稳压电源给屏电路板供电5v,发现电流在500MA--3A之间跳变,我的天啊,屏电路怎么会有这么大的电流啊?赶紧断电,用手触摸主芯片没温度,当触摸到一个AMV的小芯片时,温度太高了,很烫。

网友(点评):
這個AMV零件壞了, 估計備用零件也不好找到.

网友:
通过测试以下结果

认真的看完了,楼主这种坚持的精神实在难得
真详细,明天找朋友来,帮你顶起来

网友:
修屏确实不容易,要碰,就修过一台换过主控芯片修好过一块

网友(点评):
这图中间部份的字有些难看到

网友(点评):
中间有部份的字确实很难看清楚,换个颜色会好点

网友(点评):
用ps把每英寸像素调大点,把字描边,就清楚了。然后用qq截大图,文件也不大,发上来放大看就非常清晰了。

网友:
这个主控芯片型号为LRU4312X3A,在编辑图片时写错了,因为编辑图片很费时间,发现错误是在图片编辑好后。现在将错就错,在此特别声明,这个芯片LRU4312X3A

到这步是不是能确认就是主控的问题?换好了之后再想是程序的问题呢?

网友:
这个芯片就是LRU4312X3A,拆下后测试证明已经被击穿损坏

网友:
楼主的功底很深啊,佩服!希望楼主能完整的编辑下!

网友:
楼主够给力,这样的方法如果没有维修经验的话,是做不来的。并且还要有配件,我经常为了配件而发愁。

网友:
装好主芯片试机,出现如图所示,难道这个屏真报废了吗?

网友(点评):
楼主很自信啊,我有个屏 只是换屏线接口 ,用风枪320·C 吹了半分钟,结果也是全屏竖线 压屏数据线 热胀后 没救了

网友(点评):
重新仔细看了你的竖线图 你的竖线比较规律 我的比较杂乱

网友:
看到楼主修好的屏好像满屏都是有竖的水印,不会是屏还有问题还是VGA线或屏线的问题? 还是NBDLZW说的屏排线的问题》?求解!!
平时修修这样的东西,修好了,很有成就感的。

网友:
修到屏电容坏得多,那个芯片坏的修到很少
顶起来

网友C:
买的打磨芯片吧

网友D:
方屏怎么变宽屏了

那么看的哦,你们,是20寸方正的显示器,三星屏
牛叉啊。
真能找荐,不错!
这问题都有人问的出,无敌了
哥,人家说的,方正是个牌子,你想哪里去了
是方正 的屏还是 方正的屏,我觉得是方正的屏。哈哈
呵呵 是容易错,方正的屏,就是说方的正屏。
有20寸的方屏吗?
是方正的屏 不是方屏

网友:
楼主应该将字的颜色选为和背景的颜色反差较大的  我下载了放大都没怎么全部看清  但还是支持 感觉很有级别 已经修到这种程度了

网友(点评):
双击图片就可以看大点的图了 可以看清的

网友:
由于图片编辑水平较差,原来的编辑图片都是高清的,由于图片容量较大本站不能上传,只能降低像素,加之时间问题,没来得及仔细整理,望网友不要拍砖,如果你觉得有价值你就参考参考,另外能给加分更是感谢。如有错误请共同讨论

楼主找个网吧上传一下高清的图纸呗,真的想看啊

网友:
平都搞的这样NB 爱服了U

网友:
楼主好耐心,好技术,

网友:
我已经很尽力了,选了多种颜色都不尽人意,高清图片又受容量限制,你如果需要我机子里还存有高清图片,每张图片都30-40MB,可放大若干倍,将就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开显示器,是2008年生产的
===================
08年生产的显示器  都用上09年生产的屏了?

他这台机子贴着卖家的标签,标签上是这样写的08年9月

网友:
看了你的帖子我对屏有了更多了解,平时也修过屏电路问题,今天看到你修这个白屏,好厉害,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D:
方屏怎么变宽屏了

我说是方屏的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买的打磨芯片吧

楼主你看明白了吗,关键不是主芯片是否打磨的,而换上去的芯片都是好的,是因为它的所需程序坏了,再换多少芯片都是满屏竖线

网友:
只能说佩服极了

网友:
白屏好修,

网友E:
楼主能否说明一下屏上的主要供电?印象中好像有两正压,两负压吗?

网友:
楼主没有这个屏的程序吗?

网友:
强悍呀!已经快出神入化了

网友:
手头还有不少白屏,明天试试,楼主可以留个QQ吗,请教一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用可调稳压电源给屏电路板供电5v,发现电流在500MA--3A之间跳变,我的天啊,屏电路怎么会有这么大的电流啊? ...

楼主你是怎么知道电流3A多的啊.用什么测的

网友:
楼主编辑的很乱,思路描述的不清楚,很多字也看不清楚,到最后只知道楼主说得芯片坏了

网友:
楼主详细  经验 老手  就是 方平怎么变成 宽屏了  不解  是 相机冲侧面照的原因??屏拉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能否说明一下屏上的主要供电?印象中好像有两正压,两负压吗?

楼主说很对是有两正、两负,两正为12左右、28v-32v,负压为-6v-左右、-13v,每个厂家的屏上的具体电压不一样,但是都有这几组电压

网友:
呵呵楼主厉害啊!九牛二虎之力也用上了吧,值得学习啊。

网友:
150元买这个风险太高了,要我就是30元回收。

网友:
换过两块三星的屏的主控。都没修好。。

网友:
楼主,我以前换过主控,都是有竖条,从没想过程序坏了,谢谢楼主提醒,又学到了一招

网友:
唉,对我们来说,只能看看而已,根本没有配件换!

网友:
楼主功底很强,希望遇到问题能请教。相互交流,学习。本人也是对修屏充满兴趣。因为修好一块屏就是小小的一次成功。高兴呀。我的QQ:515378560

网友:
呵呵 高手啊  确实是程序坏了 会出现竖条

网友:
楼主的技术不是一般的高啊,这个屏到他是手里也是幸运,否则就进垃圾桶了,楼主给了它新生!

网友:
楼主,配件从哪里找来的?

网友:
此贴必火,对屏上各个电压都有说明,是学习的精品帖,在论坛上也不多见

确实少见

网友:
液晶屏一般修的都少,这中情况的话,一般维修的地方都会选择报废的,出了那些专门回收坏屏的地方可以搞,一般的人都没修,楼主的这个帖子,让我们又看到了希望,屏可以修的,这中列子在论坛是很少的,明天叫朋友来顶顶。

网友:
LZ的帖子很给力,不过楼主灌水太厉害了

网友:
楼主说到一个升压电路坏了。。。是指那一个坏了呢。。。那一种是升压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看明白了吗,关键不是主芯片是否打磨的,而换上去的芯片都是好的,是因为它的所需程序坏了,再换多 ...

没有系统看完不好意思,我这里还有一个AU的屏,主控坏了,但是不知道哪里可以买到,淘宝深圳有卖但价格不菲,不敢入手!

网友:
楼主配件在哪找的?

网友:
     第一次见这样的维修方法....  没有深研究屏电路... 学习!

网友:
看得好累,分为七八段不说,图上的字又看不清楚。希望以后的贴能改进。

网友:
楼主英明神武啊!

网友(点评):
小心扣分!

网友:
楼主分析的真好,什么时候有楼主哪么厉害啊

网友:
这样啊     像我们遇到这问题也是直接不修的。

网友:
楼主是如何取下MCU的?用风枪吗?

网友:
我服了  强悍

网友:
看了这个贴,让我对白屏有希望了,学习了。

网友:
楼主讲的很清晰。。。。关建就在。。。你思路很好。。。。要我就没耐性,,,,佩服

网友:
屏坏还真难修,主要是芯片难找

网友:
150元这个价格出高了,万一修不好,就亏大了。

网友:
升压,主控,程序,修屏电路的都涵盖了!

网友:
先回贴要分先

网友:
很精点!现在还在学习之中!不知道有没有屏的程序可以下载?能刷吗?

网友:
一个破碎屏+N个元件芯片,估计就差不多可以买个组装显示器了

网友:
很好的经验,我这边有几块17寸的正屏,也都是白屏,都判了死刑了!

网友:
竟然屏上面还要程序。。。

网友:
天呀 楼主 花这么多时间去修这个 真的不值呀 还买了这么多配件  你卖二手显示器可以都赚不回来

网友:
曾经试修过N多屏,修好的不多,有的PCB板上几乎所有配件都换过了也不行,只好说屏坏了。这帖子让我受益非浅,感谢LZ。

网友:
真的有好多屏都几乎是判别死刑了,可是有相当一部分在屏电路上,真想收集一下能直观的最有效的判别屏坏的最佳途径。

网友:
看完了,真佩服楼主的耐力和毅力,就是排版有点牵强,以为一楼就是全部,没想到后面还有续集,呵。

网友:
lz写的灰常好  值得学校但图片有些字看得让人折腾都看不到

网友:
楼主太厉害了,配件挺难找的吧!

网友:
專業修平的都有各專門編程燒入器不知好不好用

网友:
楼主修机器思路就是清晰,换我早就不修了!

网友:
俺是新手,没楼主这么高的技术,说实在的俺看着也有点费劲,要学习的东西还很多啊。谢谢楼主经验分享,维修精神值得新手学习。

网友:
好啊!楼中真是厉害,者的很佩服你!!!

网友:
图有点乱  但还是看明白了  现在很少人修屏了  风枪不好吹也不好焊又少配件   支持下楼主

网友:
写的很不错.都像LZ这样就好了.这是不错的文章很详细

网友:
郁闷啊,您这样来回掰动饶性电路板,能不断开,牛

网友:
楼主能不能讲下那5个屏电路测试点的作用哈?

网友:
原来屏电路也有程序芯片的。

网友:
白屏故障的显示器,以150收回,本身就是一种冒险,不过你修上了,,,,

网友:
其实没必要怎么麻烦的是不?最后还是因为程序才搞的走了怎么多弯路吧?

网友:
这个很牛哦。。。楼主想法搞个高清的图图看看呢

网友:
楼主够给力,那个芯片是有程序的
,应该是程序破坏了.

网友:
从头看到尾,包括所有的回复,感谢楼主无私的分享,让我们都很受益,向你学习。

又看了一遍,从语言上看,楼主这人很淡定,无论是遇到了新问题,还是解决了难题,都很从容,真正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处乱不惊,坐怀不乱之人那!

网友:
这师父不错,我看到屏有问题的都是给华强的人修的。

网友:
这样的屏当尸体收了 50就可以了  楼主是买了一样的屏换主控是吧?

网友:
高手,我一两年后有这个维修水平就好了

网友:
我晕  LZ换了 这么多东东 实在难得修好   定一个

网友:
不错,学习了,我今天也修好了一台,不过只是IC太热的问题,很简单,不像LZ这样要换芯片!!

网友:
厉害!楼主真有心,功夫不负有心人啊!

网友:
楼主维修精神令人佩服

网友:
这得花多少钱呀,不过技术提高了!~

网友:
楼主真有耐性啊。。。。。。。。。。。

网友:
原来我也有这个屏   白屏   直接丢了···哎  ···

网友:
判死刑就不要浪费精力啦。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是怎么知道电流3A多的啊.用什么测的

楼主都说了用的是可调电源

网友:
楼主的功力不是一点点啊  相当厉害 这么好的帖子很少见了

网友:
不用说,楼主好技术,就是还有点弄不清的是刚一开始的白屏是换了主控变成满屏竖线,表明主控也是坏的吗?

网友:
这种屏能修好绝对幸福。

网友:
希望楼主能把帖子整理一下,发到网盘,这个太牛了,对修屏电路很大的帮助。

网友:
讲的也说细,图文并茂哦,以后可借思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方屏怎么变宽屏了

好好你辛苦了!是我看错可以了吧!看你情绪好激动

网友:
楼主是高人,像我如果修到竖线这一步就不会再坚持了,还要从淘宝上来买废板,非常感谢楼主让我们学到了之前不知道的东西,像程序写在的芯片里一样

网友:
今天也修了个白屏的。。。。。就是保险烧了,没那么复杂

网友:
很有参考价值,lz讲的很详细啊

网友:
楼主写的够详细,收藏了

网友:
楼主功底深厚啊,看的我心惊胆颤,屏上的主板也能随便吹吗?不会搞出线来?

网友:
楼主有2个问题请教您: 有空时上坛子帮忙看看
1.标识AMV 的芯片,你是如何知道是MAX8727 的
2.屏上哪颗24C16  看来用空白IC 是不能代换了,   请教 24C16 在屏上标识的应该不是24C16,

屏上的IC 型号都不是真正的型号,你是如何知道他们真正的型号的  谢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