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把通用液晶电视板,装在原来的液晶显示器外壳里

楼主(2011-11-29):
液晶显示器塑料外壳里头,还有一个金属外壳。不要这个金属外壳直接把通用液晶电视板固定在液晶显示器塑料外壳上,可以吗?如果要金属外壳,金属外壳里的固定用的几个柱子,位置不合适,大家有何好办法?望师傅们指点,谢谢!

网友:
金属外壳不用也行啊

网友:
谢谢黄鑫船 师傅指点!直接把通用液晶电视板固定在液晶显示器塑料外壳上吗?专用的改装液晶电视外壳
里头好像没有金属外壳吧,有固定用的几个柱子吗?望师傅们指点,谢谢!

网友:
金属壳不用也行,,

网友:
不用就行了撒,粘贴在外面就好了啊,

网友:
只要能固定好不用时可以的注意安全就可以啦

网友:
打胶来固定就行了,那金属外壳可以不用的

网友:
非常感谢师傅们指点!金属壳如果不用,液晶面板装在里面,会动来动去的。还有更好办法吗?望师傅们指点,谢谢!

网友:
用热熔胶固定一下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