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5010 显存的问题, 求助!!!!

楼主(2011-11-29):
我有一台DELL M5010
笔记本
,开机不显,连续循环报警八短声,按照常规来说应该是显存的问题,但是这款机子有八个显存,能用什么简单的办法,知道是哪个显存坏了?开机电流跳变到了3点多,估计就是显存的问题了,底4个,面4个。这么多不知道是哪一个有问题,希望能得到你们的指教,谢谢了!
显存

网友(2012-03-19):
这个只能挨个拆了

网友:
同求 我着也有个显卡 显存有问题 不知道是那个。。。

网友:
电流跳变到了3点多??你能确定是显存问题不是很理解,你用的是可调电源吗?
同意楼主:
5.0
xiaochide
同意楼主:

网友(2012-10-09):
是没插屏得报警 我得也是 没上屏报8声短鸣 插屏报4声 其实已经开机得了 上了BIOS电池就正常了

网友:
这个很难确定的.

网友:
唉,我这也有一台这机器,放了3天了。是花屏 换了显卡还是花屏,现在怀疑是显存问题,8个显存 我R看到脑壳都大了,不知道该动哪一颗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台,也换过显卡,就是不知道要不要换显存

网友:
一个人的换吧,没办法。想赚钱只能如此了

网友(2012-12-05):
8声是现存?不敢确定就不敢确定,不要说这种不负责的话来误导大家

网友(2013-04-28):
我现在有个一样的有时候四声报警有时候七声报警 电流也是2.8-3.0多左右!显卡北桥加焊了还是不行!

网友(2013-08-26):
我也有台LOGO花屏,换显卡后现在在进那里横竖花屏。 做过少说5遍现在故障依旧,求思路。

网友(2016-12-04):
我这有个戴尔N4010的板子,进水 花屏,是一个U8的显存导致的 ,但是换个同型号的显存上去 开机屏幕显示正常,但是停三四分钟 显存都又坏了,换了三个了 还是一样的问题。老是坏这个显存不知道是哪里问题

网友:
如果排除显卡问题后 确定是显存问题 那么可以先换离散热器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