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6252 暗屏

楼主(2011-11-29):
今天接了这台机器 ,此机器为集显。客户说不开机。看了一下是暗屏,测试灯管是好的,屏线也是通的,高压的几个值测量如下;vcc:19v adj:1.7v
on:3.3v gnd:4.4v 奇怪了,接地的怎么有电压呢?期待高手指点。
不开机
暗屏

网友:
接地有电压就不对了 啊 看下它和 别的地接在一起吗

网友:
和其他接到一起了 应该是把电压拉低才对啊

网友:
很简单啊 不应该接地的接地了 说明里面有短路的地方啊

网友:
你也可以从别的地方取个地 看看

网友:
解决了,就是把接地的重新拉低就好了。谢谢各位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