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不跑码,RESET灯常亮

楼主(2011-11-29):
主板是 ASUS PSG41-M 开机没反应
插上诊断后不跑码,RESET灯常。-12V +12V +5V CLK 四灯也亮 IRDY FRAME不亮,
求问题所在,下一步如何测?谢谢

网友:
测一下CPU,内存,南北桥的供电是否正常,再测时钟,复位信号,一步步来了

网友:
北桥虚焊,时钟损坏

网友:
先测下主板各部分电压正常不。

网友:
查主板所有供电 ,时钟  复位。是否正常

网友:
bios有可能坏了

网友:
LZ这样问的话可以看出你的思路不行。复位灯亮表示没复位。先有供电---》再有时钟---》再有复位。也就是说你要查主板有没有4大供电(内存,桥,总线,CPU)   再查时钟(PCI  B16脚,IDE  小口对自己左下1脚。。。)。。。。。。多看点资料,不然测试点都找不到。

网友:
新手 吸取点经验 呵呵

网友:
学习 中   学到了~~~~

网友:
没复位的板有希望修好的,有复位的却没太大希望,没复位很可能是CPU或内存供电不正常引起的,一旦修好供,就会跑码亮机了,先查内存供电和时钟,再查CPU供电和时钟,这两个肯定有一个不正常,修好就OK了。。。。。。

网友:
学习中,迅维论坛真好啊。

网友:
经测,场效应管D极输入电压12V ,G和S无电压,是不是电源管理芯片的问题?

网友:
求教、华硕主板的EPU是不是就是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查9#复位信号,南桥32.768和14.318波形,查CPU供电,查IDE接口跳变,查内存供电,查BIOS供电等等。

网友(2012-04-01):
这个我也不会啊!得学习。

网友:
ptmanager -30 严禁灌水,多次警告!请注意!

网友(2012-09-06):
新手来学习一下

网友(2015-05-26):
CPU用橡皮擦擦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