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450白屏

楼主(2011-11-29):
v450白屏,屏上供电有3.3V,没屏代换,经查上面四对数据信号线没波形,没电压,有资料里说在60MHZ左右,LVDS_SCL DAD有电压但无波形,究竟是主板原因还是屏问题了

网友:
外接正常,上面3VS也正常,GM_ENVDD是屏供电开启信号也正常,是集显

网友:
您已经是银牌维客了,这种小问题,你就别拿到论坛上来调戏我们这些菜鸟了。

网友(点评):
本人才以前搞台机,才接手本本

网友:
外接正常不   ?

网友:
数据信号是有1V多电压的  应该   没电压  不对呀   最好还是换张屏   看数据信号那  短路的没    或者把屏线拔了测下   还没电压   个人觉得是主板上问题了

网友(点评):
也怀疑主板,所以就没买屏

网友:
望高手一起分析下   呵呵

网友:
来学习了,LZ的图不错,

网友:
你难道就没碰到过,进系统黑屏的情况吗???显卡有时可以这样工作的,外接还TMD就是正常!!!

网友:
问一下客户该机的情况,先换屏试试看

网友:
你自下显卡的供电什么的

网友:
北桥差一个供电,等芯片购买中。。。

网友:
一路电压没有  外接还能显呀   我晕  什么情况 这是  LZ 好了  说下

网友(点评):
问的好,差1.8V,估计你不相信

网友:
屏的可能性很大   又是集显

网友:
怎么就没有一个明白的人说句话呢!

网友:
那你有没有换过屏试一试呢?

网友(点评):
才修本,没有屏换,想买屏,怕不行,现在估计板有问题,LVDS接口信号应该有电压,就没急着买屏

网友:
差哪一个供电?

网友(点评):
差1.8V

网友:
差哪个电压修哪个电压啊

网友:
此板已修复,1.8V_TXLVDS产生后,屏排线插针上信号线有波形,并且有电压,每一组里面不相等,LVDS_SCK DAD有电压,并且在上电过程有一个下拉动作.

网友:
太牛X了,我跟着过来学习的········感谢分享·····

网友:
楼主怎么修的?没看明白,首先屏上有3.3V说明主板已经给屏供电了。如果白屏应该是屏的问题,另外,你说你刚接手笔记本,没有买屏,为什么不找同行要几张碎屏试试呢?屏是碎了,可是没碎的地方时好的啊!!现在仍然感觉是屏的问题,建议找屏试试。。

网友(点评):
北桥差一个1.8V供电,换了一个电源IC好了

网友:
应该是主板屏供电缺电,当然最好是找个屏换上去试试

网友:
是啊,楼主修的哪啊,述说的模糊啊

网友(点评):
桥差一个1.8V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