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维修--不上电(宏基Acer Aspire 3680)

楼主(2011-11-29):
宏基Aspire 3680笔记本 板号:广达DAOZR1MB6D1

故障现象:
按开关无反应,不上电,电流表0.020.
故障解决:
看待机电流可以明确应该是有短路,拆机测量,在打开上盖的时候,就闻到了好重的焦味,看来板子有烧毁。取出板后发现了惨的一幕。

烧的是面目全非啊。是一个保护隔离管。先处理尸体,再清理焊盘,还好,焊盘还比较完整,没有被损坏。 接下来打打阻值,重点是被烧的焊盘脚位,发现共公点VIN对地短路。简单的检查了周边的一些小元件,没有发现问题。翻开图纸,搜一下VIN的去处。搜出来的结果头都发麻,去向那么多地方,没办法,一个一个找,先找接电感的,将电感拆下来,测量两端。找了有两个多小时过去了,最终凶手还是被捉拿了。原来是屏供电的一颗电容(C467)损坏导致。拆掉此电容,阻值马上恢复。更换损坏的电容,补上一颗保隔管子!

插上电流表,待机电流恢复为0.004。按开关上电测试,电流一路狂跑。关掉,将屏接上看看是否正常亮机,可是怎么按电流就是无反应了,指示灯也不亮,又变成不上电了。但是待机电流还是0.004。难道接屏就不上电?再将屏拿掉,按开关,还是没反应,我晕,不带这样啊。。。。!眼看都收工的事了。仔细想想,问题应该不大。测量一下开关脚电压3.3V,万用表点在上面,按开关,没有电压跳变,看来是开关有问题哦。直接用镊子短接开关焊盘脚位,正常上电了。搞了关天,吓我一跳。换开关。。。。!

更换好后,再次接上屏,上电测试,机器顺利点亮!故障修复!

接下来附上此机器的待机电流图。由于跑电流过程忘录了,所以未能献上。

网友:
公共点短路  实在很头疼  不知道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点评):
低电压烧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楼主的功底不错,修的顺利

网友:
这鸟本  开关是个通病

同意楼主这个说法

网友:
楼主:辛苦了

wss553066271 -2 严禁灌水

网友:
广达的不触发,还是很好修的。。就那么几个条件。这个机器通病是 开关容易坏 ,我直接是把左边的搞一个换下来就好了。。。呵呵。

网友:
广达的说简单,其实也不简单啊,条件也不少

网友:
这跟hp6910p的很像啊

网友:
学习中
~~~~

wss553066271 -2 严禁灌水

网友:
很精彩的一次维修!楼主技术很好!

网友:
这样的板子还是好修,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那才难修.

碰见三个了 都是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还是不跑马的机器 都没有修好

网友:
一般情况下,电感不要去折它。0.004这么小的电流怎么能开机啊。

网友:
修到过一台跟楼主一样的机器,不过是CPU供电附近的主供电电容击穿。电源隔离MOS管也是烧的很夸张。

网友:
我都是用洗板水洗就好了

网友:
ACER VIN  短路 好多是屏电路附近的电容短路,莫非是通病,至于开关问题不知道算不算通病了。

网友:
ZR1 的板子没那么那修吧?,倒是没修道过不跑码的,都是不开机,ec坏的,缺供电的,花屏的 显卡坏的,显存坏的,显卡滤波电容坏的,上电掉电的,保护隔离有问题的,屏幕小花点的各种问题都有!这个主板的电压保护十一特点!

网友:
这个本本就喜欢坏哪里两个电容。短路,风扇灰尘一受潮,就短路,以前修过好多个!

网友:
有没图纸呀,发出一吧

网友:
烧成这样了楼主也修,这让小弟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