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PCG-4L1T装不进系统

楼主(2011-11-29):
内存,硬盘都没问题,GHOST完后安装到一半就重启

网友:
你用慢装呀  兄弟  一步步装的 那种   一定行的

网友:
有时候SONY本    用快装  还要蓝屏   什么的   那就本很恶心的

网友:
装的时候系统盘有没有格式掉?我有几次就是遇到这样的,客户买了光盘回去说装到快要结束的时候就装不了啦,格式化后可以装好

网友:
到也有碰到  但是LZ是可以装一半了   如果是没格式化的话   开始复制就会出错的

网友:
一般出现这问题是内存问题,楼主既然换过。那就迷茫了。掉电倒是修到过的。。这个真没有。期待楼主早点解决~

网友:
内存硬盘没问题,那只可能是主板的问题啦
CPU换过吗,CPU过热,装到一半也有可能导致重启,系统版本也有可能,
仅供参考

网友:
在PE里会掉电吗?     我有一次也这样的   我是在空调下装的   就好了   好像是机器太热了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