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进来看看吧,对于新手来说是个教训哦!

楼主(2011-11-29):
今天接一V星主板,不开机,检查电源正常,还是不开机,仔细一看,开机针跳帽插错了,换回来,开机跑00-EE循环,更换内存还是00—EE循环,用力压北桥,一路狂跑,亮了。进系统,重启。还是一路狂跑。故障就是北桥虚焊,跟客户说要做北桥。客户同意留下机子走人了,放心搞吧!
拆下来,开始加焊,当上部温度到260的时候,“嘭”赶紧关掉一看吓一跳就变成如下图那个鸟样子了。

高手可能会说,温度过高了,不爆才怪,其实我是个新手,机器是师傅设置好的,以前也一直都是这样用的,也没有爆过,自己懒了点,也没有仔细研究这个锡珠的熔点。刚刚才百度下发现 有铅的熔点183  无铅的217. 一般温度设置为有铅的210就OK,无铅的230 。我做的是AMD  215—0674020  原版是无铅的。难怪同事说AMD的桥太难做了,十个有4个会失败。原来是温度的设置没有做好! 没有办法,只有自己掏腰包了。
  教训啊!!!

同意楼主: 5.0 反对楼主: 5.0
这个我们师傅都说过,不不定期还是要感谢LZ的提醒
大哥不会吧 我土炮8205风枪上部温度都是设置在300度啊 也没问题啊 是不是你离的太近了啊?
260度,就算是石头都吹爆了。(夸张点来说)
不管是什么桥上风嘴的温度260都得爆
整个主要部分都飞了???
一般来说BGA封装的都要求真空包装,如果不是真空包装的,做的时候最好能烘烤下,出去潮湿,才会安全。以前见过气泡的,但没见这么严重的。
有部分原因是芯心濕氣未除又加熱造成.

网友:
谢谢,这个教训也提醒了我们啊,

网友:
请问大侠知不知道怎么判断有铅还是无铅

网友(点评):
我也不懂哦,这个我只知道去查芯片的资料来看的

网友(点评):
915以后的板子都是无铅了,楼主可以根据年份,这个AMD的桥应该是780的主板吧,肯定是无铅的

网友:
板子上写有ROHS的都是无铅的。另外无铅的焊点发乌,不亮。

网友(点评):
ROHS?我看到好多板子都没有哦,但是他也是无铅的。

网友(点评):
其实看板焊点的颜色是最准确的。用不着看有什么标志。

网友:
关于有铅无铅的判断刚刚看到别人说 近几年的全部都是无铅的,原版的!  945以上的主板全是无铅的。不过自己直球的一般都是有铅的。我也不是很清楚。还在学习中

网友:
做桥你给客户包100%成功?不成功你不会放回去说搞不了?

网友(点评):
当然是有风险的,不过说了风险我们承担的,老客户了,放回去怎么交代客户啊,客户看到可以进系统的,现在都不亮了。 自己掏腰包60块,30块人工,还能赚30块!

网友(点评):
我不同意你说 !你还是学徒把 那怎么 可能自己拿钱呀 在说 了 做BGA本来 就有风险

网友(点评):
客户可不说成功率,他只看效果

网友:
牛X啊太牛

376057772 -4 严禁灌水

网友:
其实就是有铅和无铅的问题,不管是不是AMD的,都一样做,我也是新手,从来没做爆过,只是刚开始2次练习的时候把旁边的电容拿掉了

网友(点评):
关键是这个温度一定要设置好啊,当初师傅也没说过,纸是看他做,一直都是加热到260度,不过下部温度最高100. 有的时候真的不能死板,师傅教的不一定是对的。

网友(点评):
楼下的,你师傅应该是对的,他设置最高260度,其实可能是通用曲线,做的时候 还没到260度,他就停了吧。

网友(点评):
我见师傅都是到260度,恒温30秒,自动停止

网友:
晕,BGA都是下部温度高于上部的吧,我还没见过上部高于下部的,你下次做你到了熔点的时候在高个10度左右的时候用镊子轻轻点一下桥,如果能动的话就暂停,然后取桥,记得一定要把助焊剂吹进桥底下

网友(点评):
下部比上部温度高?不会掉件么?那是不是下部也要粘箔纸?

网友(点评):
BGA下部粘锡纸,第1次听说

网友:
这个还不懂 学习中

网友:
杯具了,报价是多少,估计也不会亏吧

网友:
看来有铅无铅很有讲究,我也要好好学习学习

网友:
汗 我一直想把这个芯片才下来看看,就是不知道怎么拆,不知道楼主的方法是不是很有效,明天试试看哈。

我老板在这个网站买的BGA,无铅是245芯片才能动,有铅的210芯片才能动。我现在才知道加焊是加焊芯片里面的铅呀,我一直以为是芯片和主板焊接的铅呢。
有铅和无铅温度到底是多少呀!怎么和楼主说的温度不一样呀,低了好多呀。求专业人士解释??????

网友(点评):
谁说的加焊是加焊芯片里面的铅?

网友(点评):
是新片下面的。。 、

网友(点评):
先要搞清楚有铅无铅,他说的是焊锡里面含铅或者不含铅,含铅的流动性好不含铅的流动性不好熔点也不一样

网友:
LZ的教训值得吸取

网友:
受教了,我也是新手

网友:
主要是没对玻璃体采取保措施还有上风嘴距离可能也没调好
否则以260度的温度来说顶多也就鼓包不可能会爆玻璃体

补充内容 (2011-11-30 14:33):
玻璃体上贴几层耐高温胶,上风嘴距离应该在1cm以上(显卡芯片是1cmx2左右)
这个具体的标准还要根据你的BGA焊台机型、室温、热损耗、温度曲线等情况进调节

补充内容 (2011-11-30 14:38):
还有不管有铅还是无铅芯片都可以用无铅档位来做的
只要锡点融化完全就可以取桥
加焊时可以在芯片附近小件锡点融化后十秒左右停止加热
这些都可以不走完曲线

网友(点评):
这个保护措施怎么做啊。还有风嘴距离一般多少

网友:
楼主好人,大家如果有踩雷的事记得向楼主学习,分享经验啊!

网友:
这种桥应该很薄的,不太好做。

网友:
楼主说的价格  没有看懂.................

网友(点评):
给客户报价120, 买芯片加运费60块, 人工费30别人给做。(没有机器)所以还赚30

网友:
中间也爆了?? 我晕··   只遇到过周边起泡

网友:
楼主你强人啊,你把核心强曝下来了???没遇到过。。。。只做过起泡的,没遇到过你这种。。。你咋这么牛呢

网友(点评):
汗啊,我也是第一次遇到哦,做过几十个板子都没这样,还好芯片不是很贵。

网友:
桥可以加焊成这个样子,真的是高人,佩服!

网友(点评):
汗,别挖苦了,没有失败是不会成长的。一次教训增长好多知识,还是值得的

网友:
是啊!  主要是我们这些打工的 命苦啊

网友:
回头我把bga温度调高点  试试 能不能把芯片搞爆

网友(点评):
呵呵,我师傅都惊讶呢。不过千万别拿客户的板子做试验

网友:
乖乖 炸飞了哇

网友:
感觉不应该啊,你升温的过程没控制好吧

网友(点评):
我是分5段升温的,130 160 200 240 260 每段恒温时间为30秒,这个是师傅设置的。我纸会操作

网友:
97年以后出的板基本上都是无铅的!!!!!!

网友:
很重要的事情。感谢楼主提供宝贵意见

网友:
温度是必定要设置好,但是LZ在做桥前没将板子放烤箱烤的么?板子受潮了.做BGA时桥容易爆珠

网友:
从来没见过的,自己的鸡器还不会用吗?

网友(点评):
不是自己的,是师傅那边的。一直没研究过,只是按照看师傅操作自己动手的

网友:
总会有失手的时候,不管新手老手

网友:
自己掏腰包不值,本来机子就是点不亮,找更好的办法说服顾客,加钱或直接换板。

网友(点评):
有没有仔细看?是可以点亮的,只是北桥虚焊。客户看的清清楚楚,没什么不值的,少赚一点,下次他还照顾。推诿下次就没了,自己掏腰包也还有的赚,只是太少了

网友:
我也是学徒,师父也和我说个要特别注意。不过我还没上手BGA

网友:
受教了,我也是新手
没有焊接过BGA

网友:
amd的单桥,温度控制不好是很容易爆的啦!还有做的时候最好进烤箱烤个二三个小时为好。

网友(点评):
这个是为什么呢?麻烦大侠解释下,我是新手,真的不懂

网友:
你这个机子是几年前的啊

网友:
赞扬楼主的精神

网友:
945芯片组以上包括945的桥都是无铅的,看图你的桥应该是PM45北桥,这种北桥很薄的,我做的时候喜欢在晶体上贴一点锡箔纸

网友:
悲剧。。下次注意

网友:
谢谢你,终于明白了桥里面有没有金子了

网友:
看着芯片锡球化了就停止我是这么做的。我也是新手

网友:
很好的经验教训,学习了

网友:
我还没看过爆桥的样子呢,原来是这样的啊?

网友:
新手,没弄过,学习中。

网友:
吃一堑长一智

网友:
我是第一次见到桥整个掉下来的,温度的掌握不但要靠温度表,还要根据个人日积月累的经验来感觉才可以!

网友:
谢谢分享,虽然我还做过。

网友:
丢进恒温箱,用110度烤6小时,注意板子不要有电解,有的话只能60--70度烤,
剪和芯片一样大小的铝铂纸,帖6层,上风枪要离芯片3cm以上~
然后做桥的时候把第三温区的红外调到185度,砖全开,第一段165跑4分钟,195跑30秒,185跑30秒,235跑50秒,245跑30秒,一般245度就可以动了,下风枪比上风枪高5度

网友:
你太牛了吧!!

网友:
经验教训,学习了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amp;page=3#lastpost

网友:
杯哀啊,那么搞的温度

网友:
呵呵   AMD的桥是比较容易坏点   加的话要把底部温度调高点   上面风嘴调高点  一般245度  会化

网友:
这样子爆的还没遇到过 以前做过都是鼓包的  不过温度确实是有点高呢  我店里的BGA无铅的也都是200度可以熔了

网友:
真是长见识了……

网友:
做BGA之前一定要跟客户风险提醒下的啊,这样就算失败客户也没话说!

网友:
楼主是什么BGA啊  我的CF360  下部270 上部是225  其实BGA多少度都没关系  主要是珠子化了就可以了  人在边上看着

网友:
附件没东西的话不用贴啊,不知道你用什么BGA,我看迅维和校时的都是啊

网友:
只能说我孤陋寡闻了

网友:
学东西要交学费的。以后细心点就好了。

网友:
无铅 的下面210  上面235就行了   下面高上面比较容易掉件

网友:
这方面我也不懂?没用过BGA,呵呵,失败乃成功之母,用我们的老话说,揍不瞎,学不会啊,没有过过错哪能修得出功底啊!相信楼主已经涨经验啦!呵呵

网友:
哇塞,今天见识了哦。芯片开花了。

网友:
怎么那么不细心

网友:
还没做过BGA呢·熟悉熟悉在弄吧·我也怕弄飞啊·
昨天拆个液晶忘放电了·让300V电容给俺电了·哭啊···

网友(点评):
哇,电一下就是一个洞哦,高压部分总是要很小心很小心的

网友:
太厉害了,这温度也太高了点嘛,整个芯片都飞了!

网友:
有铅183 无铅217  我们在做的时候一般风嘴最高才240

网友:
谢谢,这个教训也提醒了我们

网友:
我以是新手

网友:
LZ这个教训很重吧!

网友:
测温线还是有必要放上的。

网友:
上部开到260太高了,不说AMD的桥了,就是普通INTEL的桥都要挂

网友:
嘭的一声,当时肯定吓坏了吧,要牢记这次教训

网友:
你太厉害了     我怎么没碰到过把桥焊爆成这样的    佩服呀     呵呵

网友:
感觉上这个不完全怪高温,楼主点儿背,一定是核心里面原来就有气体。BGA炸成这样的,真开眼了。

网友:
有铅的熔点要比无铅的高是么 ?无铅230的话 260 高30度就爆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