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显示器是怎么回事?是屏的问题吗?

楼主(2011-11-29):
看看这问题是怎么回事?谢谢师傅们?

网友:
这是什么啊,我怎么什么都看不见

网友:
显示器就是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
用通用驱动板试一下,另外你调一下对比度看一下是否可以正常。

网友:
这个就是屏坏了

网友:
是不是灯管不行啦

网友:
点屏  应该是屏问题。

网友:
最好用點屏板試試是不是屏問題。

网友:
楼主,先去擦擦屏线接口看看

网友:
不知道菜单花不花,如果不花,那就是驱动板的问题,如果花,换其他套板,试一下,如果还花就是屏的问题,如果不花,先刷程序,驱动板导致这种故障的还有,24c系列,MCU,等。

网友:
8成是屏幕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