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TM4520开机一会掉电

楼主(2011-11-29):
宏基TM4520开机一会掉电,没掉电是测量各电压都有,CPU电压低于0.8伏,CPU供电芯片,南北桥都换了还不行,CPU底座加汗也不行,不知是什么回事,求教个位师傅给个说法。补充一下,复位有了,不跑马
宏基TM4520

网友:
用电池试试正常不?观察下CPU滤波电容。。

网友A:
你咋不追一下那个低于0.8的电压哪来的啊。核心供电输出就是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咋不追一下那个低于0.8的电压哪来的啊。核心供电输出就是么?

是的,核心 电压偏低 啊

网友:
像是北桥虚焊,做一下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