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G显示器更换通用驱动板的问题

楼主(2011-11-29):
   今天收同行一台LG 19宽屏   现象是白屏   接机  拆机  先查屏保险   没烧  量了下对地阻抗   只有30多  上电摸了下  有一个电容发烫  拆掉  再量阻抗   600多  正常了 窃喜  以为轻松搞定了
   装上驱动板  加电  一看 还是白屏  傻眼了   断电 量下屏供电阻抗  600多没变   插上屏线  加电 屏供电 居然只有1。7V  不对  拆下屏线   加电量驱动板输出电压  只有2.8V  不对  应该是驱动板坏了   因为液晶维修全是自学  所以驱动板不会修 直接拿了个乐华NT93A  刷好程序  焊上ON  +5V GND  插上屏线  上电  没反应?  再仔细看  有点反应的  上电瞬间 闪了下  能看到乐华的那个  NO SINGL 显了下  屏应该问题不大了  为什么会闪灭呢?  难道高压保护了吗? 应该不会啊  原先拿来的适合 白屏不闪的    开关信号没接对吗?  然后就是左折腾右折腾   一直是闪下就灭   论坛上也看到有人问相同的问题  但是没人解答。
     猜想会不会和LG的设计有关    于是   另外拿了一块别的显示器上的电源板  把刚刷好程序的驱动板接上  连上屏  上电  NO SINGL  正常显示 接上VGA线  图像正常  不灭了  可这样成本也太大了
     这样修不行 想了想  貌似原先的驱动板接上白屏不闪的  那就用原先的驱动板控制背光   通用驱动板控制显示   一试  还真行的   不过貌似   刷的驱动板  在无信号输入的时候是黑屏  而 原驱动板无信号的适合是显有显示的也就是开启背光的   所以这显示器就变成  正常使用的时候正常  拔掉VGA就变白屏  不完美啊

PS: 上面提到了一个问题的  就是  LG的显示器 不用原装驱动板  就不能使用
     电源板上的所有脚位 M/S  DIM  ON  N.C  +5V GND +12V  哪一个是检测原装板用的?

网友(点评):
楼主淡定,仔细研究一下 原驱动板

网友:
好久没有修液晶了,
我以前修的时候就拿去叫专门卖驱动板的给我们刷好了才改线

网友:
你改板是不是?改过去是不是闪一下黑了?

网友(点评):
把亮度控制也接上

网友A:
背光控制问题。

网友B:
把电源板上on/off和调整焊点短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电源板上on/off和调整焊点短接

这样就可以了吗  什么原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背光控制问题。

我也知道是背光控制问题   我想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怎么解决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把电源板上on/off和调整焊点短接

试一下看看,好使不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  就是这样的

乐华的开机电压连电源板DIM和开机一起。。看一下这样行不行!我改的就是这样。用电源板的5V连乐华电感。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试一下看看,好使不呵呵

好的 我试试

网友:
看看高压开启信号,通用板是高电平信号,有的板是低电平信号,要加个三极管改下电路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