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上CPU假负载不掉电,上CPU掉电!

楼主(2011-11-29):
主板为七彩虹NFORCE520芯片组,单桥芯片组!CPU供电管阻值均正常!
换了电源IC和IO,故障依旧!板子供电均正常!求思路!

网友:
上假负载有CPU供电出来?

网友:
换CPU,不行加桥

网友:
换个  U试下    座子有U检测脚

网友:
座子看全部正常,换U试验!!!

网友:
我也有这样的板子还没修呢

网友:
LZ修好了记得发上来 给大家看看啊

网友:
电容有木有问题

网友:
查VDDA 2.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