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 E6000

楼主(2011-11-29):
这电脑有时可以开机,有时开机黑屏。。。。。郁闷啊
黑屏

网友:
补充一下,开机屏不亮时,CPU核心电压0.9V 其他都正常。开机正常,CPU核心1.35V。。
不知道是北桥问题,还是CPU供电。。。

网友:
是集显还是独立显卡呀

网友:
换个U试试

网友:
供电应该是正常的,CPU核心电压低应该是CPU没有工作,楼主查下信号部分吧,结合你说的有时可以开机,看看哪里有空焊现象,比如SB NB EC什么地方空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