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4装win7断电!

楼主(2011-11-29):
昨天碰到一个HP dv4,开始装XP的时候就断电,但是装了五、六遍,最后把显卡驱动给去掉了,还是免强给装上了,也不掉电了!以为搞定了,但是谁知道显卡驱动怎么都装不上,于是上官网去下,但是发现没有XP的驱动!

无奈之下只有装WIN7的,可是装到50%左右的时候又掉电,后来就怎么也装不上了,{风扇的灰也清了}是什么原因呢?(XP系统装好后,装驱动装了一个多小时候也没有掉电!)

网友:
没遇到过此类问题,无能为力。

网友:
电脑硬件问题了.

网友:
我遇到过,超级麻烦的机器,你找个电脑公司版本的GHOST系统,进PE下安装系统,重启解压缩的时候不要解压缩显卡和声卡驱动,打HP800电话,吧机器序列号给他(SN码),他会给你发驱动,做完系统在安装驱动就好了!你试试吧,我每次都是这么坐进去的!

网友:
换个系统试试

网友A:
恩恩,兄弟说的很对!装XP的时候开始装好了就蓝屏,最后把显卡驱动去掉了,就好了!但是就是找不到显卡驱动!听你的方法,我去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恩恩,兄弟说的很对!装XP的时候开始装好了就蓝屏,最后把显卡驱动去掉了,就好了!但是就是找不到显卡驱 ...

你跟HP客服要驱动就行,我这也有很多HP机器的驱动,他要是没给你你可以吧你的机器型号告诉我,我给你传个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跟HP客服要驱动就行,我这也有很多HP机器的驱动,他要是没给你你可以吧你的机器型号告诉我,我给你传 ...

好的,先谢谢啦!不行的话就只能找你了!

网友(2012-01-01):
还真没看见过,学习了

网友:
HP的机器就是这么麻烦,不管台式机还是笔记本,貌似只有HP的是大多数机型不给驱动光盘。

网友C:
掉电关系统一毛钱事情呢?

网友:
驱动装个驱动精灵吗 干嘛非要找官方驱动 再说掉电的问题 是不是你的ghost盘带的驱动和你的本子驱动有不兼容啊 要么找个清装版的系统盘一步步装 要么换个新点的ghost系统

网友(2012-09-21):
解决了没????求分享

网友:
   降系统不好弄呀

网友D(2016-08-21):
HP 421 装XP不掉电 装WIN7掉电 还没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D:
HP 421 装XP不掉电 装WIN7掉电 还没解决

一开机过了logo就掉电?还是在Windows下掉电?

网友E:
惠普机子就这样,第三方的驱动老是有问题,还好蓝屏,显卡驱动老是不对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惠普机子就这样,第三方的驱动老是有问题,还好蓝屏,显卡驱动老是不对

你可以去惠普的官网去下载对应的驱动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你可以去惠普的官网去下载对应的驱动啊

这个我知道啊,只是有时候会麻烦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我知道啊,只是有时候会麻烦点

虽然麻烦一点但是比驱动软件装的兼容性好多了,可以解决好多问题

网友(2017-01-09):
引用 网友C:
掉电关系统一毛钱事情呢?

对对对,有关系让他在装一万装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