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没有“无信号输入”的原因

楼主(2011-11-29):
加电后灯管会正常亮几秒钟,但是一直没有出现“无信号输入”的字样。求解呀!!!

网友:
如果高压板没问题的话,换个驱动板试试!

网友:
高压部分没问题,驱动换过后还是一样的。

网友:
灯管,看下有没有问题

网友:
前两天修了一台跟你一样的,开机显示无信号的显示器,显示器确认有无信号是显卡必须输出H,V同步信号,如果这两个信号有问题,即使三基色信号有也一样显示无信号,你可以查一下VGA的13(HSY),14脚(VSY)信号通路,我上次修的就是显示器VGA口的HSY信号输入口接的那个保护稳压二极管5.6V,击穿所致,如有示波器可以测出有无。还有另一种情况,三星比较多见,是显示器的存储程序出错,重写可以解决。如果你换了驱动板还一样,那极有可能是显卡提供同步信号没到达显示器。或无这两个信号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