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三块主板都是加焊cpu座好的,但现象不一样

楼主(2011-11-29):
第一块华硕板型号忘记了,775的cpu,945芯片组。有时偶尔跑26,绝大部分是跑C1,内存的主供电正常,负载供电正常。刷bios没有用,换io还是如此。SPD3.3v正常,119、120脚3.3v正常。加焊南桥如果,这时客户说他以前的风扇换过的,换了以后用了不到三天就不行了。试压着cpu做无效,测试灯全亮,不管他了上BGA,加上阻焊剂。冷却后上电一切正常!
第二块也是华硕的,P5KPL-AM SE主板上电跑马跑到D5,以前碰到了跑D5的代码把电池放下电就OK了可这次没有那么运气好。一般跑D5内存的工作条件是正常,只量了主供电,SPD,119、120电压。说明我的判断力还行。D5就要快显可能是外设问题。看见网卡有点氧化了,取下来还是跑D5。无奈装上网卡。心想会不会跟那华硕一样呢,于是加焊了cpu座子OK。
第三块649-m3 精英的。TCL品牌机。C1-C3-26。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换IO。IO型号8705容易坏,五分钟换了个IO换上去还是一样的症状。第二个想到了bios。刷了也还是一样。精英的cpu座容易虚汗通病,加焊一切正常。

三板斧很有效。我觉得还是三板斧来钱快些。
如果假负载和测试座好的话,可能是你加U座的时候旁边的东西被悍好了,而不是U座本身的问题
精英的主板,U座虚焊是通病,加焊后返修不多
CPU座加焊, 一般用不久, 尤其修好放置一段時間後會不開機, 屢試不爽.

网友:
哎 CPU座子 不好加焊啊!!! 搞不好 故障不一样了

网友(点评):
我三块都OK

网友:
不错的经验,啊

网友(点评):
再发现灌水一次就危险了。

网友(点评):
饼哥看上这人了,哈哈。。。大家还是不要灌水了

网友:
CPU座子有点难度,CPU加焊很容易会回来的,换个新的座子比较好

网友:
对,都上BGA了,还不换?

网友:
478的座子我发觉是先天问题,你仔细看就会发现有一边有个坎坎高出来一点很容易虚焊,当然只是部分是这样,有些还是很平的,那些就少有问题

网友(点评):
不要灌水,是775的主板不是478的座子

网友:
你这个三个板子的现象 没有一个和CPU有直接的联系  谢谢你的经验分享啊

网友:
775的也上焊油加焊?

网友:
分享点加焊座子的高清无码啊,广大

网友:
CPU的座子不好做啊。我背面吹的。也不行

网友:
CPU做不好加焊啊

网友:
我用手工一样搞 七七五的坐子不过现在还是用基地的 BGA了呵可

网友:
求加焊775cpu座过程

网友:
没有过程直接加焊

网友:
貌似 BGA锡球那种封装的775座子容易虚焊  针插试的好像比较少

网友(2012-01-13):
775的虚焊不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