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F41M绿屏

楼主(2011-11-29):
今天修一台联想F41M,进水不加电,主板修好了,开机屏幕缺色,绿屏,由于是965集显的板子,先换了内存测试,一样,换屏线测试,一样,最后换屏测试,还是一样,没头绪了,请大家帮忙想想,还有可能是什么地方的原因,在线等,谢谢了.
主板
求助
联想
进水

网友:
咋就没人回呢,今天早上自己搞定了,由于原来的屏线上烧出了一个小洞洞,将北桥烧坏了,更换北桥以后,用新屏线和新屏测试OK,老屏还是会绿屏,将老屏上的LCD控制芯片更换掉,彻底修复。。

网友:
直接打LVDS 阻值应该就能打出来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打屏线靠屏一段阻值,一般是色差信号开路了。屏线,屏线接口,接口到北桥线路,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