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没有“无信号输入”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2011-11-29):
接到屏是黑屏,检查后发现灯管坏了。于是就干了起来,试屏的时候灯管会亮一会儿,可是一直没有出现“无信号输入”,请问这是那里的问题呀??

网友:
应该是你的 灯管没换号

网友:
你接主机上试试  我一般维修都接在主机上试的。

网友:
我一般用電視盒來試機。方便。

网友:
你是说显示器, 插上VGA线和电脑连接没有信号对么, 是什么牌子的显示器? 这个情况,驱动板能导致这个现象, 屏我没有见过,测测 驱动板VGA头吧, 3个颜色和行场对地阻值!

网友:
这个应该是跟驱动板有关,先接电脑试下在说

网友:
你是说显了后  然后没到没信号就灭了吗   是的话  应该是灯光没换好   可以拔出一根在外面接上  再看看

网友:
楼主,没说清楚,若没有接上信号,那就接上信号,若有接上 是白屏吗?白屏就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
修屏用电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