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MS-7309的BIOS密码如何清除?

楼主(2011-11-29):
      此板开机提示BAD COMS CHECKSUM错误,要求设置时间,按F1后提示按F1进入SETUP按F2调用默认值。不管是按F1还是F2都提示输入密码。因为不知道密码,随便输入,三次错误后能完成自检。放电,拨掉电池,短接电池座,刷BIOS均无效。
       V星的板子刷BIOS麻烦,要用V星主页的下载工具,并检测是否为V星系统,否则不让下载。我在别处下了好几个BIOS都不行,有一个跑F0,有两个跑D4报内存错误,不得已把原来的BIOS刷回去,竟然直接跑F0。本来能点亮的板子给刷不亮了,有点悲剧。看来保存BIOS的时候得多保存几个,低档的编程器有时候不靠谱。。。
       还好,上天眷顾,千辛万苦总算让我找到了正确的BIOS文件,刷完后板子滴滴两声复活了,心中一块石头落地。但密码仍然存在。。。
       百度后得知有款V星880的板子,可以把BIOS的密码保存在ROM里面。如果忘记密码只有换BIOS芯片,不知道这款主反是不是也这样,可就算密码保存在ROM里,都重刷了BIOS还清不了吗?
       此板可以从硬盘启动,但蓝屏7E。从U盘启动PE则蓝屏A5。从U盘启动到DOS用CMOS清除工具清除密码无效。
       没办法了,期待高手出现。。。
       BIOS文件传上了,给需要的人,MS-7309 V2。3(NF725GTM-P31)

网友(点评):
台式机难道还有密码芯片吗?一般复位CMOS电路,就清除密码了

网友:
弱弱的问一句是台式机的板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