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W61二修不开机

楼主(2011-11-29):
机器型号:海尔W61
故障:
     客户拿过来说是修过没修好。原始故障是风扇都转就是不开机(屏不亮)。上家给客户说是南桥问题,更换南桥300,客户同意维修,更换南桥以后还是不开机,且风扇也不转了,待机0.01  按开机键0.02松开开机键就掉到0.01.        此机未二修机不排除别人做了手脚。给客户说,留下来看看,能修再给你电话报价。客户同意。

维修过程:
         1、拆机观察主板,有进水痕迹(不严重,充电滤波电容氧化)上家动过I\O和南桥,加电充电指示灯就明暗间歇闪动。

        2、测量主板各供电电感阻止正常,加电电流变化和没拆机一样。

        3、加电测试待机电压等条件       主供电有电压      3V\5V有电压       开关上面有电压。

        4、接下来查了I\O的工作条件,(如图1、2、3)都正常

        5、测量AC_IN#为0         后测量H8S/2111的22脚PWR_SW#电压没规律的跳变(不是稳定的3.3V),怀疑是I\O有问题,就直接翘起此脚电压还是跳变,(此电压是芯片直接出来的)(可以判定是I\O的问题)

       6、认真看了一下此H8S/2111有对了下图纸图纸上标示为H8S/2111 LPC  请大家注意的是后面是带个LPC的,内部是有程序的。
7、接下来只能淘一片一样的主板来更换了,联系到一片料板,给客户报价280,客户同意维修。收到料板更换。

     8、更换后检测无短路,加电待机0.01按开机键电流可以上到0.2几,装CPU和内存电流跑上去了。接屏试机正常点亮。

                            此机器修复。

网友:
楼主能总结下什么样的EC是带程序的吗?小弟现在还搞不太清楚,麻烦您指点下。

网友:
有的二修机,其实很好修。有时候还是能碰到修不好的机器。。那种基本上是上了笼子的。

网友:
请问BV-B结尾的带程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