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7寸显示器白屏 型号 :9227-AD1

楼主(2011-11-29):
联想17寸方屏显示器白屏,有时正常用着用着就白屏,关机开机就好,敢确定是屏问题,不知道屏上面哪个原件出现了问题,还望高人指教,这是联想17寸显示器的通病,我是08年5月份的显示器。。。。

网友:
你是搞维修的吗?不是的话建议不要自己搞,内有高压,有触电危险

网友:
且,不是搞维修的谁修啊

网友:
先把各路电压 测下 看有没可能找出大概部位 啊;实在不行还还可以找个好的显示器的电源板和驱动板 点你的 “白屏”显示器,先看屏是不是好的 有没有修的价值啊~~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205785-1-1.html

网友:
如果是屏坏了的坏 建议还是不修为好 ~~ 可以先参考下面这位仁兄对屏坏维修 的 “艰辛历程”再做打算~~~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75921-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