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显示器电源板问题求助

楼主(2011-11-29):
联想D216WIDE显示器 亮一下就灭了。换了块电源板能一直亮但是整个屏的温度都挺高的(用了一天了也没事)。但是用原来那一块板拔掉电源板从上到下的第三个的灯管接口显示器就能正常显示。意思就是拔掉第三个灯管接口所接灯管,显示器也能正常显示。用了10多分钟了也没什么问题(就是屏上半部分有点烫也,越来越烫。不算过高)。也不保护,百思不得其解。像这个累问题。不知道该如何处理。师傅们说该怎么办。总不至于直接拔了那个接口所接的灯管吧。。。

网友(点评):
先加一块高压板试试,

网友:
亮一下灭,你重点就要看高压和灯管,分别排除,既然你代换电源板能够正常使用,那可以确定你原来电源板有问题,测一下看看,或者你代换高压板试试.....如果是高压区问题,你没必要换板子

网友(点评):
谢谢兄弟。但是小弟也是新手。上半部分越来越烫。我有点不明白为什么会烫啊。而且拔掉第三个灯口所接灯管还能正常用。这个该怎么解决。

网友:
换灯管吧,灯管老化。

网友:
估计灯管有问题

网友:
不知道有多热,不不用特意去摸把,一般都挺热的

网友:
这种故障是高压线圈导致的可能性比较大,灯管温度只要是不烫手,没有糊味就好,如果换完电源一体板,灯管还是很烫的话,吧灯管也换了吧,灯管可能老化了。

网友:
这个机子温度是蛮高的

网友:
有的机器故意去摸的话,感觉温度是有点高,那看所说的热到什么程度

网友:
检测高压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那些温度都是灯管发出来的,温度太高肯定是灯管老化所致!
倒不一定换灯管,既然是4个灯管的,你可以尝试去掉一个灯管看看,如果正好去掉坏的那个灯管,也许温度问题就解决了。现在天气冷,如果觉得很烫,到夏天就要命了。

网友(点评):
拔掉一个灯管不会保护吗??谢谢

网友:
高压的每组2个输出,如果只接一个灯管的时候,另外一组要给他短接掉!
或者如果你认为这么做不妥,那也很简单,你拿个好的灯管接在那儿不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