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505 无cpu供电

楼主(2011-11-29):
dell d505 机器别的供电的正常,就是没有cpu供电,请问如何修

网友:
先看输入,再看控制.再看有没有输出

网友:
控制如果 没有的话,就先从控制线路去找

网友:
供电,开启信号,上下管,

网友:
查CPU供电控制芯片

网友:
run电压有吗

网友:
对地值正常吗 正常的话 也只有按上面的那些同胞说的那样查了

网友:
查一下,供电芯片有没有供电,然后查一下打开信号,还有VID组合,

网友:
看看VTT有没有出来

网友:
先测下MOS管是否正常,再测输入电压,正常的话测控制。

网友:
都是高手啊!学习了解呵呵!

网友:
先找CPU 供电电感,对地打阻值,看是否正常,正常查看CPU供电芯片以及CPU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供电,控制) 换个供电芯片试试~    如果不正常先排除短路

网友:
没短路的话从芯片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