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1919s亮下就灭

楼主(2011-11-29):
液晶显示器lg1919s亮下就灭,指示灯正常,接到手窃喜,报价,把客户打发走后开始动手,发现电源板有电容鼓包直接换掉,然后装机测试,晕,还是一样!再拆下,测试灯管有一根电流明显偏小!这下彻底晕了,需要换灯管,我从未换过啊!当时冷汗就出来了,赶鸭子上架,换,大不了赔个就是了!小心翼翼拆下保护液晶的四周的铁框,却不敢拆开液晶屏,于是慢慢的用镊子翘着,然后把灯管抽了出来,有一根灯管断了,原来如此,一生气2根都换了,两头的白色的保护套不好装也去掉了,用热缩管处理下接头然后塞了进去,装好后,测试一切正常!
当时紧张就没有拍照,大家一看就明白的,希望能有师傅指点我下,让我下次换的更顺利!

网友(点评):
拆掉铁框,把屏拿到一边,就放心的换灯管多好

网友:
楼主 胆大 心细 值得学习,不过最好有个照片为好!

网友:
你很不错呀,我第一次换,把屏给捏爆了,一个好好的屏就那样废了。。。。伤心

网友:
多谢付吕剑武了!拆掉铁框就可以拿掉屏了啊,我不知道呢,我看可以抽调灯管,就没敢乱动!

网友:
呵呵,其实换灯管没啥难的,只要有点耐心,有点细心就好了,在拆液晶面板的时候,别用镊子,容易伤到面板,你用名片都行,把周围翘起来,然后把面板平铺在平整的地方,然后别让粘上太多的灰尘。

网友:
灯管换多了你就知道了,很容易的,不过有的你就要小心了,有的有胶粘着

网友:
有的粘胶的那个,要抽就不是很好抽了,拆屏的时候还是老话:细心

网友:
遇到灯管问题的,我经常偷懒,去掉坏的一条灯管,也许还能凑合用,影响不大!实在不行2条都坏了,那只能换了!

网友:
一閃即滅的問題一般都是  燈管和電容鼓包占9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