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u350 大问题

楼主(2011-11-29):
我有一架联想 U350 待修,本身屏幕没反应但外接屏幕没问题。本来以为是屏线问题,后来更换了屏线,问题依旧,后来更换了新屏幕,问题还是一样。屏线换了,屏幕也换了,难道是显卡的问题?可是外接屏幕没有问题啊。。

网友:
外接没问题不代表显卡没问题

网友:
是不是背光部分的问题,你自己没发现哦

网友:
绝对不是暗屏问题,更何况我换了新屏啊。高压和屏连在一起的。

网友:
检查 一下屏供电的开启信号,不过就你这种情况,多数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楼主可以直接干显卡了

网友:
显卡的几率大些,楼主可以考虑下,

网友:
外显和内显在显卡里是两个不同的模块 所以外显正常就排出显卡是错误的

网友:
找块显卡试一下免走弯路

网友:
打屏线接口差分信号阻值

网友:
直接干显卡了

网友:
请问如何打屏线接口差分信号阻值?》《

网友(点评):
你这个问题高手一般都不愿意回答,基本功呀!找图纸,测屏线接口处什么(LVDS_A0#,LVDS_A0)这样一对一对的就是差分信号,对地阻值应该一样。一般700左右,无穷大表示开路(可能显卡空焊),太小表示短路(显卡就坏了

网友:
是显卡问题

网友:
看来我得好好练练我的基本功了~

网友:
应该是屏上部分供电没过去

网友:
做显卡吧

网友:
是不是独显?是的话显卡可能性大

网友:
我遇到和你现象差不多,是一个电阻电压过不去

网友:
楼主可以用风枪吹下显卡  如果是显卡问题一般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