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35内存供电管发烫

楼主(2011-11-29):
买的旧主板,P35,暂时用着好像没什么问题,就是开机得按几次才能点亮
看内存供电管,电感下方左右的MOS很烫,手摸2秒就受不了,下方的PCB已经烫的有点发黄,电容没看到有鼓包的,这个一般是什么问题?

网友(点评):
换个电流的大的管子吧,

网友:
看MOS控制芯片是否正常,再者换了MOS试试看,也顺道测一下输出端的负载是否有负载过重

网友:
先换个MOS管试试

网友:
发烫就换,看电容颜色都不一样的。应该换过的。

网友:
变色的最好换掉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有问题吧。

网友:
换内存旁的电容,不行在换MOS管,再不行换MOS管控制芯片。

网友:
还是先换掉吧,有的是MOS管本身的问题。

网友:
都是高手,学习了,继续关注中!

网友:
只要使用正常  也没事!!

网友:
温度太高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