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FP71G+ 不加电的坎坷维修经历

楼主(2011-11-29):
BENQ  FP71G+ 不加电的坎坷维修经历
客户送来时候是不加电,指示灯不亮,测量无任何输出电压
测量一级保险已经烧断,初步推断整流桥或开关管有击穿的

测量整流桥正常,开关管Q601已经击穿,开关管S极的接地电阻(做电流检测用的R615)正常,和开关管的G极相连的R612,R623,D604都正常,

再测量输出整流二极管D701,D702也都没问题,从元件损坏情况来看,只烧了一个开关管,而上述的电阻等小元件都没问题,经验上感觉芯片1200AP40应该是没问题的,更换开关管后就该试机了,试机是有学问的,电源板在出现短路性故障的时候,更换完损坏元件最好不要直接通电试机,要进行保护性试机,保护性试机做起来其实比较简单,就是先不上保险,用一个40或60W的白炽灯泡接到保险的位置上,这样即便是电路中还存在短路故障,比如整流桥或开关管击穿,通电之后,220V交流电会直接加到灯泡两端,灯泡亮起,加到电路上的电压几乎为0,这样就不会因为故障没有排查彻底,损坏的元件没有更换彻底而造成二次损坏,或故障范围扩大。经过保护性试机,如果电路正常的话,可以见到灯泡在通电瞬间一闪即灭,电路能够正常工作,有正常的电压输出;如果不正常,灯泡会一直微亮或一直常亮,这就说明电路中还有损坏的元件尚未扫清。经过保护性试机,测量输出5V,14V正常,去掉灯泡换上保险接上原机的驱动板,灯管,通电试机,只见屏幕BENQ的图标瞬间闪一下就黑屏了,指示灯也是绿一下就灭,艰难的历程就从此开始了。
本着由简到繁的原则,先测一下按键,所有的按键电压都正常,打开驱动屏电路一体板上面的屏蔽罩,

测量5V,3.3V,1.8V都正常,这种一体板是无法更换的,不然应该换通用板试试。
刷写了ROM数据无效果

测量ON/OFF信号电压,一直是0,

图中的棕色线就是ON/OFF
只有绿灯亮的一瞬间电压能升到0.4---2.2V之间,只是一瞬间就消失了,怀疑此信号接入高压板后的相关电路有问题,把这个信号的电压拉低了,测量R833,R834,Q813,Q814,Q815,D804,都没问题,

但是,只要把此信号线断开或3个三极管的任何一个断开后,这个信号的电压就能恢复正常,指示灯也能恢复正常,而且屏幕上有暗屏显示,用通用高压板代换故障现象不变。
冷静下来仔细分析一下,这台显示器只是一个开关管烧了,换完之后就有输出了,而且输出还是正常的,感觉不应该有其他的问题了,要是还有问题,也很可能还处在电源本身,可能是电源的问题没有处理彻底,根据目前的故障现象分析,很像是电源的带载能力不够了,开机绿灯亮一下就灭,就是刚开机就关机,只要高压板一工作就关机,还不是高压板的问题,输出电压用万用表测量是正常的,还是拿出我的杀手锏
-----示波器,看看万用表测不出来问题,用示波器能否看出一点蛛丝马迹,示波器探头接到5V输出端,按动开关按键,发现开机的瞬间,5V电压有一个向下的阶跃性的跳变,马上又恢复正常,好,就是这个跳变,应该就是故障的根本原因,开机后,MCU发现了这个跳变,检测到电源有问题,马上发出关机信号,ON/OFF信号只是有一个跳变就变0了。
什么原因能造成带载能力变低呢?输出的整流二极管,电容,这些我都测过了,难道是损坏的开关管的S极的电流检测电阻R615的问题,这个我也测过了,只是没有进行精确测量,想到这,马上拆下此电阻,进行精确测量,

这一测量还真是发现了一个问题,电阻的色标是(红红银金)标称值是0.22欧姆,现在测量值是0.5,我知道,这个电阻是做电流检测用的,当有短路或过流故障的时候,此电阻上的压降变大,也就是开关管的S极的电压变高,这个电压加到电源芯片的过流检测输入端,去控制振荡电路以及PWM脉宽调制电路,使电源进入保护状态,降低输出电压或停止输出。同样道理,如果电阻的阻值变大了,在负载轻的时候电流小,开关管的S极的电压还没用达到进入保护状态的门限,电源还能够正常工作,一旦负载加重的时候,电流加大,虽然这个加大的电流也是正常的电流,但开关管的S极的电压已经达到了保护的门限值,进入保护状态,降低输出电压或停止输出。此机器在高压板不加ON/OFF信号的时候,高压板不工作,此时电源的负载比较轻,电流比较小,电源还能正常工作,恢复ON/OFF信号后,高压板开始工作,电源负载加重,虽然电阻只是由0.22变为0.5欧姆,开关管的S极的电压就已经达到了保护的门限值,进入保护状态,降低输出电压,输出电压降低后,驱动板就发出关机信号,整机便进入关机状态,电源的输出电流减小,退出保护状态,电源输出又恢复正常,如果再次按下开机键,就会重复上述的过程。
最终的结果当然是更换了电阻之后就一切正常了。

删除与主题无关、重复的图片

网友(点评):
是你把故障复杂化了,以前分析过电源灯“一开即灭”,简单地说有两方面:负载过重、开关电源本身异常。 你这个属于第二种。 少加点分,鼓励原创!

网友:
我发现这个电阻有的可以换大有的可以换小,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我也遇到过好几次这样的问题了,不过最好还是用他原来大小的

网友:
试机是有学问的,电源板在出现短路性故障的时候,更换完损坏元件最好不要直接通电试机,要进行保护性试机,保护性试机做起来其实比较简单,就是先不上保险,用一个40或60W的白炽灯泡接到保险的位置上,这样即便是电路中还存在短路故障,比如整流桥或开关管击穿,通电之后,220V交流电会直接加到灯泡两端,灯泡亮起,加到电路上的电压几乎为0,这样就不会因为故障没有排查彻底,损坏的元件没有更换彻底而造成二次损坏,或故障范围扩大
========================
  这段不得不顶..分析很透彻啊.

网友(点评):
这是检修开关电源最常见的方法,比如“双灯连珠”法。

网友:
个人认为此处的电阻用0.22    0.27    0.33  都可以,更小或更大都有可能出问题

网友:
写的很好噢,应该能加精。从中吸取不少东西。

网友:
还有这个说法啊,受教了!我老板都不肯说的!

网友:
初学者,看不是很懂,但明白了一个问题,就是平常也遇到输出电压会跳动的,现在大概知道啥毛病了。

网友:
看了這維修我又學了一個加燈泡的。寫得不錯。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一看就知道是个修液晶的高手!

网友:
不错的帖子,楼主很专业

网友:
不错学习了,这招很不错哦

网友(点评):
灌水要扣分滴!

网友:
呵呵  楼主的分心能来 和耐心 值得学习啊!  像这种电源问题 我都是简单的修修  复杂的 直接就改电源板了。。。

网友:
下次修就不用花这么多时间了   这种板一到手    这些配件都一起换掉

网友:
这种板就是这些元件会坏

网友:
一般开关管短路性损坏此电阻必挂

网友:
那个开关管S极接的电阻,是接地泄放电阻,开关管DS穿了,这个电阻肯定是保不住的,有的是0.22,有的是0.39,换小了可以,大了不行,这个比保险还容易烧坏

网友:
此等高手,此等经验,是我后辈学习之榜样,强烈申请加精

网友:
就是我想请教楼主,你每次修电源的时候还要花功夫去下电源的图纸吗,我每次修电源时候简单的修修,碰到问题复杂点的都没去跑线路,更别说下图纸了,楼主真是好耐性

网友:
开关管挂了,S极电阻99%也会挂掉,应该一起换掉

网友:
写的很详细。我也接了台FP71G+,我是直接换高压板的

网友:
受教了 那个电阻确实要注意检查

网友:
原来修纯平用灯泡  现在修液晶也用灯泡   很好 顶了

网友A:
图纸一般都不用下,都是早已经印刻到脑子里面的

网友:
限流电阻吧?

网友:
我之前遇到差不多的问题都是直接改高压的,也是可以的,还是觉得那样子比较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纸一般都不用下,都是早已经印刻到脑子里面的

向维修前辈看齐

网友:
通过此电阻将电流换算成电压,反馈给芯片

网友:
这工程量有点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