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1电流跑到0.27左右,求助……

楼主(2011-11-29):
此供电芯片的电压出来了就是PG没的出来换了一个也不行。VTT_PWRG直接莲到 。都换了还是没有出, 其它的电压都出来了,就CPU的开启还没出来。拿来是CPU的一个上管烧了,换好后电流跑到如上所说。请教各位大哥了。是不是我搞错了。不应该这样查的,谢谢!!非常感谢!

网友A:
如果其他电压都OK 追U19的18P的信号来源  另建议把下管同时换掉

网友:
    想问下此芯片两个开启谁先谁后?18脚的我没有量到底是多少。只知道去测14脚的那个电压。好纠结啊、假如此信号为高的话怎么办。1845的7脚我挑起来也为低的。在此谢谢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1845的L8跟L11有没有输出,有的话就再换一个试下

    有输出的,电压都正常。

网友:
有的供电,烧了上管,我修都是一起换的,如果不一起换有时会搞出很多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学习的,看看

让我愤怒啊。哎……

网友:
没看明白说的什么

网友:
看下CPU的几个开启电压信号是不是正常

网友D:
修鸡器主要还是搞明白谁先谁后,。。

网友:
滤波电容啊

网友:
IBM的机子就是难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其他电压都OK 追U19的18P的信号来源  另建议把下管同时换掉

    18脚有高电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鸡器主要还是搞明白谁先谁后,。。

非常同意  学修本搞来搞去搞的就是谁先出来 谁后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