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R23挡LOGO 死机

楼主(2011-11-29):
今天接到一台三星R23的机,说是以前开机有时能进系统  有时就定在LOGO 3/4处, 像死机一样。拆机是AMD的 ATI的独显,以前又看到这种问题的,经过一番测量阻值都正常,一想就直接换了南桥。哎!可换了南桥还是一样的啊。用风枪有加热过 北桥 和显卡,可还是到LOGO死机啊,有时能跳过进系统时也会死机。一下子真没招了。

网友:
这可能是外设引起的,要逐个排除.

网友:
跳下硬盘模式

网友:
看一下U口是不是折在里面。

网友:
上次我遇到一台dell的机器。也是跟你一样的毛病。重新把北桥植了一下球就正常了。

网友:
可外接设备 接口都检查过的    有很多的说发不一啊

网友:
应该是外设短路引起的,学过华硕的卡LOGO,后面发现是他的摄像头短路,摄像头没有的是个预留的,他是南桥控制的,南桥是好的,就是南桥旁边的一个小电阻变小了,这个电阻连接南桥和摄像头,把他取了搞定了

网友:
哎 今天看是没法了,就再是这把显卡 和北桥加热 加压。试了几遍,哈!问题找到了,当每次去搞北桥时  行了。就直接去干北桥,一想三星的这种板又容易变形的,就小心翼翼的去加焊北桥,本想是要拆下重置 可眼看板子变形了,也就将就的加了下焊没取下,心想别搞的不亮机了,这样的将它烤正了。、、、先试再看,居然可以了,过LOGO飞快的,裸机测了几遍OK,装机又跑了N遍3D  看来是没问题了,就不知这能管多久了。

网友:
今天有一片R23  跟你的现象一样  直接换南桥 问题解决

AMd不是桥就是CPU

网友:
说解决的哥们,要过两个月,客户不返修了再确定是搞定

网友:
有好多机器都是 光驱引起的~~,先从外设一样样卸载掉~~~,不行的话 就先刷哥bios~ 既然楼主南桥干过了~~但也要确保南桥是良好的

网友:
这款机子卡LOGO是通病了  主要是显卡问题多不过a卡最好要换掉不然返修很快的

显卡通病多

网友:
像这种现象,一般排除外设后,直接换南桥都能好

一般是显卡问题,跟南桥没关系

网友:
北桥啊 不太好做啊

网友:
这款机子真是TMD难搞,我南北桥都换过都还是一样,用没几天就返修了。

网友:
是呀  这批三星鸟板  一动就变形  不太敢搞北桥的   很容易变形  变废板   NND

网友:
前几天修过一个R23进系统就死机 屏上什么都不显示  进BIOS正常 加焊南桥搞定

网友:
这种三星的R18 R23 R25系列的,遇到这些问题就直接叫换机器啦。
修复几率小,修好后也会返修,基本已经不修啦。直接提供二手笔记本给客户了。
越修越是麻烦大。弄死你

网友:
显卡啊!我遇到的都是他

网友:
今天我也刚接到R23的本本,也是卡LOGO的,见你们这样郁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