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笔记本M300(307)电容标识NE neN8此为什么电容?

楼主(2011-11-29):
在网上查不到型号,该电容能用什么型号代用?谢谢!!
笔记本
反对楼主:
5.0
友安
NE 代表NEC公司的,neN8 代表容量,耐压值,还有生产日期等信息。很久之前我发过一篇帖子关于这些钽聚合物电容识别的。

网友:
是人非神
反对楼主:
有在问这种问题了,不晓得到论坛去查啊,快去查吧,不然就扣你的分了。

网友:
这可能是传说中的NEC大电容,用这种电容的机子一般保修期一过,就要修,我们一般不直接代换,而上在旁边加两个别的电容上去

网友:
去掉,直接并4个330的就OK。当然耐压越大越好。。。。。。。。

网友:
我一般是并连6个33O的电容就好了,没有返修的

网友:
用风枪吹掉 换6个330的电容上去 保证稳定!东芝M300 M200都是这通病

网友:
我都上俩个330电容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