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philips LCD model:LM1700E01-A4屏面板故障维修

楼主(2011-11-29):
LG philips LCD modelM1700E01-A4
故障现象:加电后显示屏出现水平方向浅绿色灰阶亮带。
先是更换通用驱动板点屏。故障依旧,说明是屏的问题。经测量,屏各组电压如

下,VIN:4.9V,VCOM:4V,VSW:4.6V,VGH:24.4V,VGHM:18V,FLK:2.6V

,VGL:-0.64V,显然。VGL电压有问题。经检查,周围元件都没有问题,

量到D511时,(D511标志着K77字样)有一组阻值二极管档反正都为079。疑似

有问题。顺便在面板上找了个类似的管子装上,不行,再找个类似的装上还是不

行,而且发热严重,赶紧取下;最后还是不干心。终于在一个笔记本面板上找到

一个原型号的标志着K77的东东装上试机。VGL为-5.1V。一切正常。修好后当时的心情爽啊。

网友:
版主修的好啊  能上传个图就好了啊】

网友:
呵呵,楼主技术不错嘛,一般这样的故障不好判断

网友:
今天是2011年的第一场雪,雨加雪,临下班还有一个来小时,不太忙。顺手就捞起一块别人扔下的断定为屏坏的液晶。没有数码相机,没有拍下故障现象。文字功底太差。描述现象不太清楚。也没有拍下面板电路的图片。修好后就坏了一个标志着K77的东东,电路符号D511应该为二极管标志,而这个东东像是个三极管。三端都没有接地。前面还接了一个电感L511。电感L511与D511之间又并了一个八脚芯片MLAM5228,疑似升压电路。为何VGL负压还受他控制。因为此面板只有一个大电感L511,正常时L511与D511相连处的电压为4.8V。而D511另外两个脚的电压分别为10V和0.4V。因此断定此电路为升压电路。不知分析是否有误。反正是修好了。个人认为主要还是自己基础扎实。坏的元件是主要还是靠万用表测量出来的。因为屏面板方面的知道欠缺。也望各位同仁指教。

网友:
楼主的测量数据值得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