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救:极速液晶图像左右抖动!

楼主(2011-11-29):
一台极速SPEED液晶显示器,型号910,图像能显示,但水平方向上会抖动,竖线看起来就跟锯子一样,一齿一齿的!但按出菜单后,菜单的整个框框和文字,都非常正常!这是为啥呢?
怀疑过电源板干扰,都其它电源板改造试验过了,问题依旧!看样子是驱动板的问题,可是驱动板上,VGA接口的电路如此简单,不晓得怎么测有没有问题,请大家出出主义!

网友:
可能又是电容

网友:
應該是高壓問題吧。不穩定。

网友:
是主板问题,直接换吧

网友:
电源板我换了,我排除电源问题!包括高压板问题!
菜单显示的内容很正确,所以我觉得驱动板应该也没大碍,感觉上是VGA的信号受到干扰了,可是不懂得从哪里下手检查!

网友:
那你换一根质量较好的VGA线试试,

网友:
还是主板的问题啦,他的行场信号受到干扰了

网友:
那换个通用驱动板测试排除

网友:
肯定不会是VGA线的问题,毕竟客户那儿出现这种现象,客户也没拿VGA线过来,我们这儿的几条VGA线都试过!驱动板上,VGA接口附近的电路极端的简陋,实在不知道看啥!

网友:
经过不懈努力,终于修好了!
过程:3个颜色都正常,就屏幕抖动,所以怀疑HS或者VS受到干扰。我把这2个信号经过的2个电容和2个电阻,加焊了一下,无效;把2个信号和主芯片连接的脚也加焊了一下,还是无效!那2个电容和电阻我都测试过,似乎没问题!然后找其它元器件对他们的干扰,边上有一个47uF 10V的电容,还有一个贴片电感。试了几次后,最终:把那个47uF的电容换了后,好了!!!

网友:
不错,又学到了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