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41不加电人为故障维修一例

楼主(2011-11-29):
昨天,一同行拿来一台LENOVO  F41M的机器,问我说这个机器给你修修试试,看能不能修 。。修修 试试???此话怎讲?咱可是专业本本维修啊?接电试机。。待机0.04按开关没反应。。F41M  仁宝的板子嘛 。这个故障修的多了。。。。点火不成功嘛 。。心想。咱修这故障,那可是咱的拿手好戏。二话不说。叫小弟拆机,拆开后才让我大吃一惊,终于明白了同行所说的修修试试是个怎么回事了。原来这机被人明显的做过 手脚。。其手段极其残忍,刀法十分凶狠 。形为极其恶劣,不多说。。上图为证

这PC卡芯片死的够惨吧?????
在来个近照

明显看的出来L25也有烧坏。因为供电和GND短到一起。不烧坏才怪。
在看这声卡。也没好到哪去。。。。。

在看这刀伤。。。。

猫的接口也没跑了。。。。

汗啊。。。心想着。呵呵。。这点硬伤。可难不住我。。拆PCI卡芯片。。。拆声卡芯片 。。处理好焊盘。飞好线。。把芯片装好后如下图

..。

量公共点对地数值 。。果不其 然啊。 照我说的来了。。公共点短路了,对地才10欧多。F41爱坏的那几个电容。拆掉。。故障依旧。。所有的PWM场管。量个遍。。。全是好的?这就怪了。。呵呵。逼我,那我就出招了,接好线把直流电源调到2V接通电源开关电流一点点上涨,涨到了2。7A左右了。呵呵。。心想看着哪个电容会冒烟。正在这看啊看啊的。一抬头。。。发现电流为0了?
这是怎么回事?没接触好?重接一下电源接口。还是0。看看焊的线。也没有松动啊。。难道好了?用表一量。。果真是好了。阻值恢复正常了470多,。。怪。。。还真怪。。估计是哪个电容短路被我烧成开路了。。先不管他。接电在说。接电后量3M  5M正常产生。按开关。机器电流跳动如下0.01-0.03-0.57-0.93-0.85之后卡住不动。这是内存 没过嘛 。。看看内存有没有接好。。。翻过板子。把内存拔下来。。这一拔不要紧。。。。发现这下面还有文章啊  ????上图。

看到没?内存槽也被人来了一下。在看看另一个槽子。还好。没有被做手脚如果也被做了手脚。那我直接PASS了。。唉。。这槽看来修好是不容易了。。把连在一起的引脚。。用手术刀分开,不让他们相互间短路。。费了好大劲才处理开接另一个 槽子。开机。机器电流正常跳动0.01-0.03-0.57-0.93-0.85-1.24成功亮机。。。哈哈 。接屏接屏。。没想到看来挺严重的机器也不过如此吧。。。接屏。机器亮了。但结果。。却 不太乐观显示出来的画面竟然是6个。。如图

这个大家都懂的。。做显卡嘛 。我想这应该是机器的原始故障吧?唱着小曲。。心想着做完显卡就收钱了。心里这个美啊。显卡芯片拆下来了。。。仔细一看。 有一根断线。。。如图

这线有可能是我刚才拔几个点胶的点的时候弄断的。。应该和这故障没关。。补好补好。。显卡植好球子。。。上BGA机。。开始了焊接工作。。。随着 滴  滴   滴 。的3声报警BGA焊接完成了。。冷确中。。。。。。好了。。。取下显卡板装到主板上满怀信心的上电。结果。。确另人相当郁闷。。。故障从前。没有任何改变。。显卡坏了?我就不信了。。我和他耗上了。。。找出一颗全新的631更换。。。几分钟后。换好了。。在上电。。我X。玩人啊。。。还是这故障。。这下要换个屏试试了(虽然屏损坏机率不大。但咱还是试试),,你们懂的。。。。试了肯定也是白试了

。因为这机被人动过手脚嘛 。。所以他我把板子翻过来调过去的看了个遍。希望能让我找到一点线索。。可是我很无奈。虽然我凝视了N分钟。但我还是一无所获一无所获就无所获嘛 。。最多是静下心来修了。。。哼。。这个故障嘛 。。。就是显卡对分变率识别出错嘛 。至于分变率的设置嘛 。无非就2种型式。一种是跳线形式用电阻来跳出的高低组合将显卡的分变率锁定在一个固定值内。另一种嘛就是通过显卡的EDID总线去读取屏上码片里的信息。由显卡设定出分变率。。。显卡板的图纸我没有。。。只有主板图纸。要是有电阻设定的话没有图我也搞不定。。。没办法 。那就假设这机的分变率是显卡通过EDID总线读屏的码片信息来设定的。那我们就有了主攻方向了。只要检测码片的工作条件。。和显卡的读取通道就可以了。。开机量上码片的供电是正常的。断电。对地量EDID总线对地数值。。确发现。。。有一条竟然是无穷大。。呵呵。故障看来就在这里了?????肯定是码片到显卡间的数据通道出现问题了。。显卡无法正确读取码片内信息更无法自动设定分变率了所以就出现上述故障,那现在故障锁定了要不屏线。。要不显卡板上显卡芯片到屏线接口处有断线,用刀片割开屏线的黑胶带。呵呵。。故障一目了然啊如图

看到没?修到这里。。我不得不佩服。。这手脚做的还算有点技术含量接好屏线。。。做好决缘处理。通电试机。。终于显示正常了
如图

。。。装好机器。。因为声卡受到了比较严重的伤害。。所以。试试声音放了首MUSIC。。。。一切正常。。
试机中。放MUSIC。。。如图

特写

此机维修完成```
   伤痕累累的本本。

思路非常清晰,谈笑间,让故障灰飞烟灭!
艺术家啊...................
很好很强大

网友:
    还有这样做手脚的。没话说了

如果是 我的话,直接加19v到芯片,每个芯片来一下,嘎嘎,慢慢去修吧

网友:
小飞飞挺厉害

网友:
这不是我搞的板子 怎么跑到你那修了

网友:
还好,没有被拆件,成功修复

网友:
想问一下。这个板子为什么受伤?

网友:
想知道收了多少钱呀。

网友:
飞这么大的力气 楼主收了几文银两安全

网友:
这个确实细心啊要,走歪路是必然的,走了歪路走回正道可是需要很大思路的,楼楼牛

网友:
版主真厉害  耐心可嘉

网友:
很有耐心啊,LZ收了多少?

网友:
狠归狠,幸好没来绝的

鄙视现在这些黑心的维修工

网友:
这人为故障也太狠了点。下手猛

网友:
楼主厉害,这也行,上家也费了不少心呀

网友:
LZ内外兼修,功力了得

网友:
修出耐性,秀出技术。

网友:
电阻来跳出的高低组合将显卡的分变率锁定在一个固定值内
---------------
这个一般是在显卡的哪个模块设定呢

网友:
当修好时  那时候的心情是多么嗨啊!      很牛X的维修特列    换了我就放弃了,看来的像LZ多学习一下

网友:
之前修这个笔记本的人,肯定不是什么好人,技术也不怎样吧,怎么给他修的这么残忍。要是我看到这样的都直接放弃了,不得不佩服楼主的精神啊。

网友(点评):
之前修这个笔记本的人,肯定不是什么好人说对了一半,费了这么大功夫就是不想让这块板起死回生,说明这客户也好不到哪去。以为只有他自己能搞定,放了锡让下家知道这个是死板,吓唬人的。

网友:
这个故障做的,还是想机器回去的

网友:
严重鄙视这种人,不过这人做手脚的水平实在是差。

网友:
这下手太狠了,楼主知道这机器的初始故障吗?

网友:
我X  这手脚做得,哎  无语

网友:
客户没问题的话,也不可能再找下家的!

网友:
楼主威武,每一次都有新的收获,学习了。

网友:
我不得不佩服楼主的耐心 和水平     要是我的话 估计我也就放弃这个板子了

网友:
思路非常清晰,谈笑间,让故障灰飞烟灭!

网友:
楼主让人佩服呀!你们那边也有这样的维修界的垃圾哦,我们这儿也是有人他自己修不好直接上电烧各组电感,同行拿二修机过来都说试试看能修不结果一测所有芯片全部挂了……真是心狠手辣!

网友:
“分变率的设置嘛 。无非就2种型式。一种是跳线形式用电阻来跳出的高低组合将显卡的分变率锁定在一个固定值内。另一种嘛就是通过显卡的EDID总线去读取屏上码片里的信息。”确实是高手呀又学到东西了

网友:
也不能怪上家,可能客人不好说话吧,不过上家做手脚的技术差了点,要是让客户看到他的主板这样不找回去,做手脚最少要让客人找不到证据啊!

网友:
这个给做的手脚真够狠得  ,我要是客户了非揍他不可

网友:
不知楼主收了多少米?这个故障肯定是上家已经修好后给客户报价,客户太叽歪,上家一气之下做出这等故障,能让楼主看到是人为的地方,恰恰反映上家告诉你,这个本子别费力气了,客户人品不行,不过既然修出来了,还是佩服你的耐心和细心。
如果钱收少了,对不起自己的时间。让客户的阴谋得逞,,哈哈哈说的有点过 了

网友:
好牛哦,理论基础强,动手能力强

网友:
严重鄙视这样的人为制造故障的!修道最后一步,估计是我的话就修不出来了!

网友:
长治笔记本维修 加分来了
响当当的给力

网友:
一修的水平很差,做手脚的手法也很差。至于那个屏线断了,如果一修有这深的理论功底,不会只是给你把Pc卡和声卡焊一下。即使没有Pc卡和声卡都不影响机器点亮的。所以屏线断了应该是楼主自己拆坏的。很少碰见屏线在那个位置断的。真正的高人做手脚不会让人开出来的。并且客户回来还是能修好的。

网友:
明显抢了人家生意~

网友:
高手碰到高手了

网友(2012-04-27):
LZ我怎么看到L25好像没在了啊,不会就没装吧

网友(2012-09-18):
估计本来就是一个点火回路的问题,别人可能是经验维修者,不懂仁宝回路。修不出来下狠心了,我也遇到过。其实故障很简单,可是他们不懂就修不出来。。